[SMI] Netac N510S120G/SM2258XT主控配29F32B2ALCMG2颗粒RDT开卡成功步骤实例

楼主(2024-10-17):
朗科:Netac N510S120G,主控芯片:SM2258TX,颗粒:29F32B2ALCMG2【ID:89 A4 64 32 AA 01】,上二颗粒开卡完全能成功,但换三、四颗粒后都开卡失败,使用替换法已排除颗粒问题和更换几乎“2258XT工厂级全套固件”大部分开卡软件都失败,似乎颗粒不太理想写入速度有点低呀,欢迎大家来交流指导。

补充内容 (2024-10-26 11:34):
问题终于解决和找到了,见17楼

网友:
你也太细心啦!从来不用hune来检测固态硬盘。

网友:
朗科现在很多人在用,好像问题比较少

网友:
速度有点低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不是SATA3.0接口吗?

网友:
好有耐心,这个贴必须顶。

网友A:
楼主,我也下载了这个工具,但是短接后认不到盘,是要怎么操作吗。我发现我好像用汉化版的一直都认不到盘,换其他版本英文版的就能认到,这个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B:
你说开卡失败具体是报错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下载了这个工具,但是短接后认不到盘,是要怎么操作吗。我发现我好像用汉化版的一直都认不到盘, ...

是兼容性问题吧,我发现有的板认不了,有的板根本不用短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开卡失败具体是报错什么呢

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也许是SRAM问题,请检查TSB SRAM!等问题

网友C:
这个颗粒上别的主控看看,比较一下

网友:
用料比较普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上别的主控看看,比较一下

颗粒没问题,同样颗粒不同板上开卡坏块尽然相差很大,见我下一贴“
MSAHCI接口60G镭士SM2258XT开RDT实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兼容性问题吧,我发现有的板认不了,有的板根本不用短接也行。

破案了,确实是板的问题,我昨天试了三块转接板,一片认不到,一片认得到读不到ID,只有一片直接插上去就能用,不用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下载了这个工具,但是短接后认不到盘,是要怎么操作吗。我发现我好像用汉化版的一直都认不到盘, ...

有的开卡软件与盘不兼容匹配,多换几个开卡软件试试哈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和找到了:
原问题是开卡失败或者开卡成功后就是无法分区,开卡降频到75MHz,经多次查找无意中发现该卡开成功后虽然不能分区或一分区存盘尽然会卡死,但是使用“DiskGenius”软件尽然能完整通过坏道检测或者使用“HDTune”的硬盘检测工具检查盘的读写等功能也能完全正常通过,处理方法是使用IMG写盘工具“balenaEtcher-Portable”将现成的“iStoreOS”PC路由镜像文件写入成功后再使用“DiskGenius”软件就能重新删除和分区了。

网友D(2024-11-20):
手头一块同方案颗粒的德乐ssd 也是总容量144GB tlc三颗开120G,跑分只有楼主的一半,也不清楚问题在哪,参考了楼主的步骤,就是最后开卡的flash时脉,手头这个工具没有对应的75Mhz选项,用 100Mhz开出来的,as 跑分238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手头一块同方案颗粒的德乐ssd 也是总容量144GB tlc三颗开120G,跑分只有楼主的一半,也不清楚问题在哪,参 ...

不清楚是不是没有直连sata的原因,用的jmf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是不是没有直连sata的原因,用的jmf转接板

测量时不同的接口当然结果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