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迷你VGA接口

楼主(2024-10-17):
迷你VGA接口   国外品牌显示器上的,真的是超迷你

网友:
和microhdmi很像 确定不是hdmi转VGA??

网友:
好迷你, 我那个电视盒上也有类似的小型接口,但不这是种,是类似S端子或者鼠标那样的接口

网友A:
我有个移动DVD,可以外接VGA信号,接口就是MINI USB,和你这个外形差不多。

网友:
https://pinoutguide.com/Video/mini_vga_connector_pinout.shtml

这次lz没看百度

网友:
不太常见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移动DVD,可以外接VGA信号,接口就是MINI USB,和你这个外形差不多。

看着有些像,我注意过,但好像又不一样

网友:
确实很mini

网友B:
是不是老数码相机转VGA的线?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线。

网友:
显示器很小吗?为什么用这么小巧独特的接口?没看到有芯片,应该就是VGA接口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老数码相机转VGA的线?

不是,你说的那种我有,那种更小

网友C:
以前骚尼的相机,就是用迷你的专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骚尼的相机,就是用迷你的专用接口

松下也是,但这种不是那种,那种更小,那种我家里还有一条,相机连接电脑用的,是USB接口,这个是一头大VGA,一头小迷你VGA,  很少见,这种小显示器上的,大品牌的显示器,1280*800比深圳产的1920*1080清晰

网友:
任天堂wii上是不是这种接口?

网友:
貌似见过这种接口!!

网友:
现在这种真不多见了

网友:
这是vga转miniD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