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架拦腰被撞,后叉(四根)全开裂了,车架彻底废了…

楼主(2024-10-17):
车架被电动三轮车撞断了,我停下来让他,这鸟人也停下来,突然又失控启动了,结果碳架的薄弱点就凸显出来了,后叉(四根)全开裂了,车架彻底废了,我的瓜!

网友A:
这个车架不便宜吧?

网友:
找他赔...

二○二四年十月十七日

网友:
最后陪了没?

楼主:
责任他们都认,可肇事者三个人都凑不够1500,应该是搬运工,没工夫和他们纠缠,自认倒霉吧。

网友B:
用钢板做个紧固件,这块扣上加固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钢板做个紧固件,这块扣上加固接着用

本周三,已经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架不便宜吧?

车架三千多,轮组和刹车比较贵

网友:
唉,一声叹息

网友:
焊上估计也不行

网友C:
楼主估计属于重量级的,一般的车撞不动

网友:
没办法,自认倒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估计属于重量级的,一般的车撞不动

电动三轮车啊!车上都三个彪形大汉啦

网友:
还是玩金属的吧

网友:
碳纤维的,一破就废

网友:
碳架真好,就是不经磕碰,心疼楼主

网友:
碳纤维,没办法焊接,这种情况只能报废,实际上当前性价比最高的还是铝合金的架子

网友:
那种油性结构胶应该能粘住吧,我买过干了后强度很高

网友:
碳架,在没有足够的实验数据支持下,裂开了还是扔了的好,毕竟是以30码左右的速度在公路上飙,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