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小新Air14换电池、键盘

楼主(2024-10-17):
同事的联想小新Air14,电池不耐用、键盘好几个键失灵。携带使用相当不方便,买来了电池和键盘来找我帮忙。

键盘不是单独的,塑料柱烫化固定在C壳的。

工作量就大了,相当于更换一个外壳了。先下掉电池

再下屏线、无线天线,拆屏幕固定转轴

下散热风扇

卸主板

拆一样复装一样在新壳上

网友A:
没2.5吋盘了,差评!!!

二○二四年十月十七日

网友B:
没看到新电池的样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新电池的样子呀

新电池和旧的完全一样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个人觉得现在这种新款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以前那种Thinkpad的那种耐操啊,活得久。

网友:
如果是巧克力键盘,那是真难换,很麻烦

网友:
修好了效果咋样

网友:
内部感觉好凌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个人觉得现在这种新款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以前那种Thinkpad的那种耐操啊,活得久。 ...

Thinkpad现在也有呀,和小新不同的市场定位。

网友:
謝謝分享!这活不太好干哟。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2.5吋盘了,差评!!!

2.5寸应该会从笔记本彻底消失。

要性能满血NVME,要体积2230的NVME比2.5寸小10倍,2.5寸是轻薄化的绊脚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个人觉得现在这种新款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以前那种Thinkpad的那种耐操啊,活得久。 ...

这是联想的小新, 现在的 thinkpad结构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5寸应该会从笔记本彻底消失。

要性能满血NVME,要体积2230的NVME比2.5寸小10倍,2.5寸是轻薄化的绊脚 ...

可靠性啊,SSD一出问题全OVER了...

二○二四年十月十七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啊,SSD一出问题全OVER了...

就算你用机械盘,坏了,有几个个人去恢复数据了?还不是一扔了事。

本来损坏就是小概率事件,用小概率去阻挡进步;至于坛里经常看到的固态损坏的,仔细看看都是些什么货色。

说到底就是恋旧。

我有个朋友以前在美国的芯片厂工作,做的是理科的1084之类的管子,军工品50多个参数要保住40多个参数都合格,而流出到零售市场的只要十几个主要参数合格就可以了。

他说军品合格的管子,用手摸一下,就能坏掉十几个参数。

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一些三流18线小厂做的东西真不是表面看到的那点差距;一个布线的差距就能导致不稳定掉固件。

网友:
里面的布局怎么看上去有点乱啊

网友:
厉害了~这又是大工程啊

网友:
键盘是烫上去的?这也太LOW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算你用机械盘,坏了,有几个个人去恢复数据了?还不是一扔了事。

本来损坏就是小概率事件,用小概率去 ...

不不不,机械坏之前有一定的前兆的,可以检测并提供转移数据,固态不一定看得出来...

二○二四年十月十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不不,机械坏之前有一定的前兆的,可以检测并提供转移数据,固态不一定看得出来...

我用25年电脑,15年固态,一个都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