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业余焊工,差生文具多

楼主(2024-10-17):
论清晰度,肯定是黑玻璃好,但是引弧之前看不见焊缝是致命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面罩好用啊?   推荐一下

就最右边这种便宜货最实用。面罩本体不算变光镜片的话十块钱。变光镜片就是通用尺寸的,你看哪个顺眼配哪个,尽量配好一点的。但是这种垃圾面罩要仰焊的话就不行,容易烫坏。

网友:
专业焊工必备工具!

网友:
那种好用,黑玻璃的太黑

网友B:
坚果切糕起什么作用

网友:
另外我判断楼主四个脑袋,两个鼻子

网友:
切糕是个好东西,电焊完吃点切糕补充一点微量元素保护视力!

网友:
这么多装备,你这不是专业的吧

网友:
电焊与我无缘

网友A:
哪种面罩好用啊?   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坚果切糕起什么作用

对对对,我也想问这个

网友:
有电离辐射的工作

网友:
楼主有钱人,不仅工具多,切糕也买得起

网友:
护具太少的反而容易有职业病,楼主这样眼睛和呼吸道还是防护一下的就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
就家庭那点工作量,对人体伤害没多少;要是天天干,则必须做好防护,你还缺少工作服、工作鞋等等

网友C:
液晶变光玻璃的必须要在里面再带个偏光眼镜,优点是焊后眼睛不痛,缺点是光线太暗就看不清,不过可以买那种带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变光玻璃的必须要在里面再带个偏光眼镜,优点是焊后眼睛不痛,缺点是光线太暗就看不清,不过可以买那种 ...

是的,我的原来没灯的,还是花了几块钱买了个灯加上去

网友:
按个试试就知道哪个好用,单位上的老师傅就带个墨镜一样的干电焊活。

网友:
装备好齐全,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