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两块PCB怎么焊在一起

楼主(2024-10-17):
有两块PCB板,要垂直焊接,用拖焊不是粘成一坨就是锡被带走了,感觉是缝太大了,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能焊上

网友:
弄几段铜丝焊在接触面的焊点上作为连接

网友:
多给点锡,超过烙铁头带锡量就留下了

网友:
要用大功率烙铁拖焊最好

网友A:
拍张图不行吗?还可以多赚几个家元。。

网友:
最好上图,老师夫才好针对给意见

网友:
焊锡助焊膏处理下再焊接

网友B:
缝隙大可以先打磨平整,距离远可以用铜丝

网友:
焊成一坨是温度不够,锡被带走是间隙大焊锡不足,加锡,填充铜丝

网友C:
上图吧,要么是设计不合理,这种立板焊接早先经常干

网友:
先在一个面焊点上焊铜丝弯成直角

网友D:
只能多用焊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图不行吗?还可以多赚几个家元。。

图掉了,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多用焊锡了!!!

焊锡多了会堆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缝隙大可以先打磨平整,距离远可以用铜丝

打磨是没可能了,背面还有一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吧,要么是设计不合理,这种立板焊接早先经常干

补上图了,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只能硬焊了。。正确的设计应该是要加排针之类的,或者主板开槽,小板插进去。在主板的正反面都焊。。

网友:
拖焊多加一点助焊剂。不过这样搞就算能焊上也不结实,有脱焊的风险,还是用排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硬焊了。。正确的设计应该是要加排针之类的,或者主板开槽,小板插进去。在主板的正反面都焊。。 ...

大板上开了槽,小板嵌进去后两面都有焊点,但小板两排上的焊盘距离大了导致和大板挨不到一起,每次焊的时候都是相邻焊盘连锡了还是焊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