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PT太阳能控制板的电感量如何计算?

楼主(2024-10-17):
看坛友分享的帖子撸了两块太阳能控制板: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6304-1-1.html

板子不带电感,需要自己配一个,原机电感是这样的,根据尺寸估算可能是330125的电感,但是电感量多大不知道:

网上搜了一下找到一篇文章,讲电感量如何计算的,但是我看不懂:https://blog.csdn.net/liht_1634/article/details/142679646

坛友们帮忙看看,100V输入的电压,降压后最大电流是12V 20A或者24V 20A,电感量用多大合适?

网友A:
标记下 等大牛解答 谁有这个型号的成品能拆看下就好了

楼主:
没有人算,还是自己来吧。因工作频率未知,假设也是500Khz,电流变化量也是40%:
1.占空比12V/100V=12%,T=1/500Khz=2us
2.Ton时间=2us×12%=0.24us
3.设定电感电流变化量△iL=40%×Iout=40%×20A=8A
4.电感感量L=(100V-12V)×0.24us/8A=2.64uH(为何这么小?)
5.电感峰值电流=20A+8A×0.5=24A

楼主:
假设输入电压是18V,再来算算看:
1.占空比12V/18V=66.66%,T=1/500Khz=2us
2.Ton时间=2us×66.66%=1.33us
3.设定电感电流变化量△iL=40%×Iout=40%×20A=8A
4.电感感量L=(18V-12V)×1.33us/8A=0.99uH(为何变的更小?)
5.电感峰值电流=20A+8A×0.5=24A

楼主:
假设频率是100Khz,电流变化量也是40%:
1.占空比12V/100V=12%,T=1/100Khz=10us
2.Ton时间=10us×12%=1.2us
3.设定电感电流变化量△iL=40%×Iout=40%×20A=8A
4.电感感量L=(100V-12V)×1.2us/8A=13.2uH
5.电感峰值电流=20A+8A×0.5=2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记下 等大牛解答 谁有这个型号的成品能拆看下就好了

根据计算,可能一个22uH的电感就够了,电流要大,25A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计算,可能一个22uH的电感就够了,电流要大,25A最好

深藏不露 也是大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计算,可能一个22uH的电感就够了,电流要大,25A最好

我买的就是这个,但我是盲猜的

网友C:
我这边安装了个68uH,20A的电感,外借20V 1A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接的是12V的3串磷酸铁锂电池,简单测试了一下,在太阳能板开路电压21.34V,短路电流848mA的情况下,大约提供了468mA的充电电流(另外一个MPPT充电器可以提供600mA),但是冲了一会,两个就差不多了(可能和电池有关,这个电池快满电了)。
实际测试MOS的PWM频率,实际是34.9k,我还买了33,47,100uH 20A的电感,明天再测试一下,看看哪个好一些,主要测试实在是太热了
电感/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就是这个,但我是盲猜的

你好 麻烦帮忙确认下 是否能通过软件修改电池类型啊?如果能修改 我准备入手2块这个半成品板子 铁锂电池(保护板) 逆变器 买太阳能板折腾起来,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安装了个68uH,20A的电感,外借20V 1A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接的是12V的3串磷酸铁锂电池,简单测试了 ...

可以用47uH的电感试试,注意电感的体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体积太小可能也不行,原机电感好像是33mm外径的,如果太阳能板功率不大估计电感买28mm外径(加上线也要32mm左右了)的也可以。下面是计算结果:
------------------------------------------------------
频率是35Khz,假设电流变化量40%:
1.占空比12V/100V=12%,T=1/35Khz=28.57us
2.Ton时间=28.57us×12%=3.428us
3.设定电感电流变化量△iL=40%×Iout=40%×20A=8A
4.电感感量L=(100V-12V)×3.428us/8A=37.708uH
5.电感峰值电流=20A+8A×0.5=24A

楼主:
20V,35Khz计算:
1.占空比12V/20V=60%,T=1/35Khz=28.57us
2.Ton时间=28.57us×60%=17.142us
3.设定电感电流变化量△iL=40%×Iout=40%×20A=8A
4.电感感量L=(20V-12V)×17.142us/8A=17.142uH
5.电感峰值电流=20A+8A×0.5=24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麻烦帮忙确认下 是否能通过软件修改电池类型啊?如果能修改 我准备入手2块这个半成品板子 铁锂电池( ...

软件和屏幕功能一样,都可以修改

网友:
如果满载运行对电感有要求,轻载运行要求不大吧

网友:
要考虑饱和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软件和屏幕功能一样,都可以修改

软件我怎么连不上?电脑是rj45口的com口,线是自己制作的,在博强保护板上使用正常的。软件使用是正常的,com1 com2都试了,难道是线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我怎么连不上?电脑是rj45口的com口,线是自己制作的,在博强保护板上使用正常的。软件使用是正常的 ...

1-tx 2-rx 3-gnd

楼主:
根据自己太阳能板的功率决定,如果功率很小电流不大,那电感的参数也可以用小一点的,毕竟参数越大的电感也越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软件我怎么连不上?电脑是rj45口的com口,线是自己制作的,在博强保护板上使用正常的。软件使用是正常的 ...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串口,连接时rx和tx相互交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串口,连接时rx和tx相互交叉

麻烦问下,小电脑上有这个com口,1-8针的定义是什么呢?查了半天,各种接法都不一样,搞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