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大神 图像容量调整

楼主(2024-10-17):
图片容量为50K,需要将其修改到40K以内。怎么操作啊?

不改变分辨率和像素密度。图中划红线的部分不能变。

网友:
那就把24位颜色改成16位或者8位,就可以了;反正你也看不清楚。

网友:
电脑上保存时jpg质量调低一点就行了

网友:
你这具体的没试过,但是我用过微软自带的看图软件,应该有两种压缩方式。
第一是调整分辨率
第二是调整图像的百分比,应该不会改变分辨率。

网友:
保存时jpg质量调低一点就行,试试

网友:
换格式 gif dng jpeg

网友:
好多软件都可以做到,我用ACDSee

网友:
另存为jpg,压缩的数字改小点体积就小了。

网友:
截图也可以

网友A:
用看图软件把照片重新另存为.jpeg,将质量调小就可以了。

网友:
和楼上一样处理的,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看图软件把照片重新另存为.jpeg,将质量调小就可以了。

一直用acdsee,以前都没注意在另存的时候有选项,里面可以调节保存质量。

网友:
电脑自带软件就行

网友:
Windows电脑上,用系统自带的Windows附件工具-截屏工具和画图结合使用,保存为jpg格式时将质量调低一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