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车子老了,空调旋钮老化软化粘手,找了两音量旋钮改了下套上面

楼主(2024-10-17):
最开始想过用硅胶管,热缩管之类的。一个不怎么美观,还有考虑外面贴碳纤维贴纸这个U型装饰壳会挡着。最后选用了,大的音量电位器旋钮,铝合金的,也耐用。

这是改造完成的样子。

M宝上面找了很久。独一家有这个尺寸的电位器音量旋钮。
准备把它掏空。做成圆筒。好套在原车旋钮上。

内部塑料也要去掉。

掏空的样子。

原车橡胶轮外径比做这个铝合金套内径稍微大一点,削掉一层才能套进去。反正老化,直接削皮。

做好一个,对比。

最后上一个原厂的样子。网上找的图。我的老化很严重。

网友:
竟然严丝合缝

网友A:
好几十万的车的配件,竟然这样不耐用的?

网友B:
顺序太乱,上面的图片是成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序太乱,上面的图片是成品么

第一张应该是改造完的。

楼主没发原图,修复方式就是把一个铝制外皮的旋钮,顶部给车了成了一个滚花管,车上的旋钮,按管内径削薄塞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十万的车的配件,竟然这样不耐用的?

仿肤配件,日常老化后发粘。。  还有一些橡塑,塑性橡胶喷漆也会。。

网友:
太麻烦了,热缩管一套完事!

网友:
楼主这配图和语序,不是坛友都看不明白

网友:
这,很雪佛兰啊

网友:
这是完美修复了

网友:
橡胶套换成戒子环,完美

网友:
碳纤维内饰,配铝合金旋钮,档次一下子就上来了。

网友:
这简直是量身打造啊

网友:
垃圾做工 你这一改毫无违和感  简直眼前一亮  人才啊

网友:
这个办法好,手艺人

网友:
这是个狠人,能把旋扭掏空掏的如此完美,更是一个手艺人啊

网友:
都没看出来是后加的。手艺了得

网友:
一是车子的质量担忧,二是楼主的手艺真好。

网友:
取了个铝戒指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