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做个维修插座,就是玩~

楼主(2024-10-17):
非职业选手,平时拆着玩,顺便修一修练一练。
修得取多的应该就是开关电源故障吧。
看了很多大神的维修插座,咱也来搞一个,不能与大神们的比。反正是玩~~~
固定灯炮用的是液态固定胶、灯泡用的60W,闲着也是闲着,加了个红色电源指示灯。反正保险丝有多,又加了个5A的保险丝~~~
反正技术在那,修得好就开心下,修不好就继续玩~~~~

网友A:
简单实用就行,但是我担心你的灯泡在外面容易碰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实用就行,但是我担心你的灯泡在外面容易碰碎了

这种灯炮小小的。外面的玻璃硬度够!!

网友:
太糊弄了吧?

网友:
不错,保险丝烧后,能够方便更换啊。

网友:
就,挺潦草的

楼主:
批评得非常对~~~~

网友:
够简单的了

网友B:
这么小的灯泡有六十瓦吗?做的很小巧,一个插座盒子就搞定,以后可以顺利的维修电器了。

网友C:
没有直通开关,你这保险理论上是永远不会断的,用一开5孔插座,加个直通开关,有时候修好了,直接就直通测试了,再一个那个灯泡温度很高要注意

网友:
楼主做得还是不错的,玩都有这么好的技术。牛人!

网友:
确保安全,简单实用

网友:
太简单了,5A的保险有点小,换10A的。

网友:
多大功率  还加保险丝

网友:
支持折腾支持玩,不断升级不断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灯泡有六十瓦吗?做的很小巧,一个插座盒子就搞定,以后可以顺利的维修电器了。
...

有的呢,挺好用。就是没见有100W 的。大概这些是用在冰箱,微波炉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直通开关,你这保险理论上是永远不会断的,用一开5孔插座,加个直通开关,有时候修好了,直接就直通测 ...

要找开关呀。通断开关有了,直通开关又要找一个合适的,又要开孔~~~

网友:
哇,竟如此简陋

网友:
极简设计  用废弃的木质蓝牙音箱做更好

网友:
实用,就是缺个直通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