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大神比较多咨询这个4G电话机终端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4-10-17):
联通信号的2g已经关闭,老人家的电话已经不再能够使用。所以买了这个无线转接平台给老人使用。但是拿到手以后不会用。到这里咨询大神使用方法。人家已经80多岁,所以只能使用座机。

网友:
没有使用说明书的么?

网友:
换个智能手机。调成老年人模式就行了。。

楼主:
没有说明书啊。小黄鱼买的

网友:
看起来是打开小盖子先插手机卡,再插上电话线就能用

网友:
搞个带8木天线的无线座机

网友:
搞个4G的无线座机不香么???

二○二四年十月十七日

网友:
插张SIM卡, 接个固话

固定无线接入FWA(fixed wireless access)

没有拨号表  不好设置 看看有没有基础的功能

类似的产品很多的
http://proolin.com/down/gsm%20fwt-8818.pdf

https://fccid.io/BROTAI-TYP907001/User-Manual/Users-Manual-1653999.pdf

4g座机

网友:
这个要转固话吧

网友:
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可以拨号的话柄

网友:
小盖扣开,应该可以装手机卡,老电话机插到灰色插孔,用座机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