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声艺调音台:Soundcraft EPM12

楼主(2024-10-17):
学校一部声艺调音台坏了,自己动手拆解修理,内部布局规规矩矩,做工整洁舒服,简直就是工艺产品。(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这么新就坏了?

楼主:
开关电源部分坏了,采用最普及的UC3842电源芯片,很容易就修好了。

楼主:
因为特殊场合使用不允许断电,连续通电运行了两年,开关电源部分损坏了。

网友A:
单位的诗乐调音台,也是电源坏了。还没拆呢。拆开这么麻烦啊。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的诗乐调音台,也是电源坏了。还没拆呢。拆开这么麻烦啊。晕。

你这个如果要有底盖的话,只拆开底盖就可以了,我这个必须都要全部拆解才可以进行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特殊场合使用不允许断电,连续通电运行了两年,开关电源部分损坏了。 ...

估计没有空调环境,电源高温容易坏。

网友:
电阻引脚套管,也是少见

网友B:
这种设备元件真多,看着就让人头疼

网友C:
不像仿的,应该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像仿的,应该是正品。

嗯嗯,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备元件真多,看着就让人头疼

元器件虽多,但设计规规矩矩的不凌乱,看起来就像是艺术品
不像有些垃圾产品,电路设计的乱七八糟的,弄许多胶涂的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