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下空调,压缩机接头烧坏,重新接线。

楼主(2024-10-17):
(图片)

网友:
你这连接也不可靠!应该用大电流插件!

网友:
这种接法,恐怕还是用不了太长时间吧。

网友A:
好像是五毛钱一个,加厚铜件,32A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都能修好!

网友B:
看看到底怎么来的水。

网友:
这个如果是安装在室外高空的话就很难维修了,小小质量问题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网友:
锈蚀怎么严重。。

接头处理完,给这个位置做一个雨伞吧,上面罐体的冷凝水有点多,,不求完全密封防水,只求分掉大部分的液体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到底怎么来的水。

上面罐体冷凝的水,上面罐体不是有锈水流下的痕迹,表明上罐体很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五毛钱一个,加厚铜件,32A的

不上外壳应该行,加外壳尺寸有点大,三插哪里间隙不够。。。    但是没外壳也不能裸铜,绝缘要注意。。

你的建议,有压缩机专用款的。管状的,可以有效避免铜体过大。。

网友:
我有个LG的也是这种情况 用你的接线方法只能坚持一周又掉了 最后买的接线端子搞的,也用不久 ,今年以旧换新折价600换新了

网友:
锡焊机械强度不高,下次可以试试氩弧焊加长到原来长度然后换原来配套的插座

看上面有滴水建议外面涂704硅橡胶防潮

网友C:
肯定要用铜鼻子啊  这个东西有啥用

网友:
这是加了点焊锡上去,这里电流大震动大,发热也大,还有水汽,很快就氧化松脱了。用10楼的配件估计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要用铜鼻子啊  这个东西有啥用

它那个点焊的插片没有了,鼻子没地方插。。。

这东西需要经验和见识。已经是技改型维修了。   经验是怎么能修,见识是市面可以买什么配件来搞。

网友:
接触电阻大了会热融吧!

网友D:
修好收钱走人,只保3个月,保内不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收钱走人,只保3个月,保内不坏就行。

其实截图怎么弄挺麻烦的。  我们实际大批量弄,就是用如意剪切接线排,单个成本才几分钱。

就图上这东西,连条哪里一个一个切开,螺钉向外一个桩拧一个。上面压线就完事。

图上举个例子,这个操作需要经验,因为压缩机的插脚哪里之前是插片点焊上的,直径不是太一样,所以这个段子孔径的选择不是一致的。没经验操作要多注意,别买了以后发现孔小了赛不进去,或者孔大了价格贵还压不实。。。

网友:
还没见过压缩机内部结构

网友:
只保3个月而已,这样维修也是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