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佬位——延时电路

楼主(2024-10-17):
家里领导习惯不好,厕所的换气扇一开一天,电扇电机烧了两个了,不是故意,就是没意识,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唠叨没意思,想从技术上解决,上次把太阳能热水器补水方式改成了自动的,现在好多了,再没发生整天白跑水现象,现在想给厕所换气扇加个电路,要求是每次打开开关只能运行15分钟,15分钟后自动停(这时开关还是通的),下次再用只能将开关关掉再开(断电后再通电),再次使用15分钟后又自动停。

说简单点:每次送电15分钟后自动停止,想再次启动得先断电再送电。

大佬们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加一个定时器不就好了,用时开,自动关。

网友A:
开关改成点动的,只用作触发,然后用时间继电器自锁+延时  继电器要买一组通电延时断开(常闭)+通电直接导通(常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改成点动的,只用作触发,然后用时间继电器自锁+延时  继电器要买一组通电延时断开(常闭)+通电直接导 ...

保险一点,开关还是要有的,不然触点粘连就一直通电了,可以加一个门铃开关用来触发,原来的正常情况就一直开着,必要时手动断电

网友B:
86面板的定时器就可以,机械,电子的都可以。

网友:
红外探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改成点动的,只用作触发,然后用时间继电器自锁+延时  继电器要买一组通电延时断开(常闭)+通电直接导 ...

得加电线,这方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面板的定时器就可以,机械,电子的都可以。

这换气扇跟浴霸是一体的,面板没法改,也没办法加线

网友:
+1,这个好,人走自然断开了...

二○二四年十月十七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换气扇跟浴霸是一体的,面板没法改,也没办法加线

那也简单,吊顶内浴霸的排风扇进线串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现成产品用555做个也很简单的。

现成产品

网友:
换个思路,为什么会忘了关?
延时不是解决方法,源头是忘了的问题
那怎么让领导不忘记呢
那就要通过提醒的办法
并联一个迪厅反光转灯在卫生间里
不由得时时刻刻看见都要去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简单,吊顶内浴霸的排风扇进线串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现成产品用555做个也很简单的。

现成产品 ...

这个好,正是我要的,有现成的就不用折腾了,谢谢!

网友:
在某宝上应该有现成的产品,可调时间的,买过,使用门铃开关即可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情,有一个更简单的,买一个路灯用的声控开关,咳嗽一声开一会,停了再咳嗽,人出去了不咳嗽自动就关了

网友:
你这个得搞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
有现成的

网友:
10楼的延时开关不错,很适合楼主。

网友:
厕所里加个人体感应模块,
來控制风扇电机运转。

网友:
淘宝上应该有延时开关成品,关键是该如何改。

网友:
某宝上应该有现成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