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山地车DIY一个GPS定位系统

楼主(2024-10-17):
身边不少骑友都担心车被偷,尤其是贵一点的车,放在楼下特别担心被偷,好点贵点的公路车就更不用说了,随时都不能离开视线

为了减少这种担忧,特意设计了一个GPS定位系统,采用市面上便携GPS定位器改装成的

从安装到现在,试用骑行过了大半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定位都很准确,室外误差2米左右,室内主要用基站和wifi定位,至少知道是在哪一栋楼里面或者附近

电池是采用2个4800mah的21700电池并联,相当天9600mah容量,平时如果只是待机,不定位的话,待机时间至少可以达3个月不用充电

一般平时都不用开定位的,为了省电,车丢了再远程打开GPS定位,就知道车在哪里了

我这种改装只适用山地车,公路车没有研究过解决方案,毕竟山地车皮实,有很大改装的空间。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还差个骑车发电给电池充电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差个骑车发电给电池充电的功能

好主意,终身免充,楼主加油

网友B:
我想给我的电动车装个定位器,那么你这个平台和流量卡要费用吗?

网友C:
“市面上便携GPS定位器”,这玩意儿直接就能连接手机APP吗

网友D:
这个不错。是什么平台的?

网友E:
便携GPS定位器着重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差个骑车发电给电池充电的功能

你这想法不错,不过我的车灯电池包+充电模块可以给它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给我的电动车装个定位器,那么你这个平台和流量卡要费用吗?

现在大多数的定位器平台都是免费的,只是流量卡要年费,一般是10块到几十块不等,我用的是10几块的

那种平台还要激活,要另外收费的,基本上是诈骗的套路,买之前一定要确认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便携GPS定位器”,这玩意儿直接就能连接手机APP吗

是的,现在这些产品都有对应的的手机APP,都是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是什么平台的?

宝技物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便携GPS定位器着重说一下

我是在某宝上买的,定位器+流量卡  一共118块,应该是一年的费用,一年后要应该要自己续费,也可以重新换张物联卡,这样用会比较便宜, 品牌不记得了,不是什么知名的品牌,我也有用过几款途强的,但感觉还没这野鸡品牌好用,可能是买这个野鸡品牌的时候,比较新,技术方面也新一点,更好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给我的电动车装个定位器,那么你这个平台和流量卡要费用吗?

电动车买那种接电瓶款式的,不用改,只要把正负极接线到控制面板里面连接开关的电源线就可以了,这种一般都是宽电压,12-90V都可以用的,而且没有充电的问题,只要一打开电动车开关,它就开始定位的,我给家里人装的就是这种,用了几年了,一直很好用,好像当初是150多买的,途强的

网友F:
制作的不错,但实用性有待探讨。把座一拔,换个座,车就成别人的了。偷走到房间里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你发现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作的不错,但实用性有待探讨。把座一拔,换个座,车就成别人的了。偷走到房间里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

确实如果人家知道你的车装有GPS,确实会这样干,但如果看不出来像是装了GPS的,应该没有人这样闲得蛋疼

网友:
出门在外,人在车在,识货的要撸你车的,轮子直接给你撸走,何况还是快拆,一下搞定。不过现在应该没那么严重的,平日里见很多学生哥,MD简及以为天下无贼一样。

网友G:
我的一个GPS定位器也是这个的,当时用了几个月就不用了。过了一年又想用一下,但的就用不了,还怀疑这个GPS坏了。经过了解才知道本地的2G关了。这个要重新购买要4G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一个GPS定位器也是这个的,当时用了几个月就不用了。过了一年又想用一下,但的就用不了,还怀疑这个G ...

是的,你当时就应该买4G的,2G网很多地区早就听说要关掉了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强啊,软硬皆通的高手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动车呢,还好奇为啥不接到电瓶上,原来是人力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