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把TS457内阻测试仪再改造一下

楼主(2024-10-17):
上次加了内置电池,DIY了18650的电池座。

上次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3407-1-1.html

这次给内置电池加一个TYPE-C的充电口,直接在外壳上开个口子。把TYPE-C从里面伸出来,用热溶胶固定。。另外做了一对测试针。。用测试架的弹簧针。针套用热缩管套着。用点热熔胶固定,再用大热缩管套着,就成了。。针套尾部直接焊在4PIN的排插线上。直接插在测试仪的接口上。。不需要另外做接口。

给针套上热缩管。

焊好线后,再套一层。

然后把对应的两根先用热熔胶固定一下,再套入大的热缩管。

保留合适的长度。。

测试针的排插是直接插在测试的接口上的。

来个大合照

~~~~~~~~~~~~~~~~~~~~~~~~~~~~~~~~~~~~~~~~~~~~~~~~~~~~~~~~~~~~~~~~~~~~~~~~~~~~~~~~~~

从侧边开TYPE-C的口子。这个外壳很软,直接用美工刀挖就可以了。

TYPE-C口伸出来的样子。TYPE-C口并没有伸到外壳外面的。而是在里面1MM左右的位置。。

TYPE-C小板在测试仪内部的样子。贴着主板。刚好主板的这个位置没有元件。小板是贴着主板的。。

焊好线。原来电池充电板的MINIUSB口保留。

用热熔胶固定小板。。

在电池上面加两块热熔胶,靠后盖把电池压住,电池是没有用热熔胶固定在PCB里的。是可以拿出来的。。

外壳本来的缺口,供电内置了。就一直插在上面。不做物理开关来断开供电。一来测试仪关机后基本上不耗电的。二来也懒得买小开关。手上只有大开关。装不下。也不好看啊。

这是最终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丑了 无法接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942

我的不是艺术品,丑点没关系,省钱才是硬道理。
PS,我们用的是同一款充电板。。。

网友:
探针我也是跟你一样,一层一层套,不过没用针套直接焊接的。

网友B:
太难看,丢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难看,丢面子

我的不是艺术品,丑点没关系,省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C:
一个内阻仪可以多次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内阻仪可以多次折腾。

不满意了就可以再折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满意了就可以再折腾啊。。

生命不止,折腾不停,乐在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艺术品,丑点没关系,省钱才是硬道理。
PS,我们用的是同一款充电板。。。 ...

这不是巧了吗!我们的TS457居然也是同款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感觉很好用!

网友:
要精益求精

网友:
不搞个硅胶线

楼主:
没有。线是公司现成的

网友:
杀了一对不好用的表笔,D成了探针,方便握持

网友:
能用就好,虽然颜值差些

网友:
赶上连续剧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