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已经炸管两次!开关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4-10-17):
20241018更新

感谢各位坛友热心帮助,根据给位坛友的解答,已经分析出每根线的电压,2个5v 正负12v,黑线零线
买了明纬的RT-65B电源88元替换,做等到货,预祝成功

嗯,这是个假维修帖,已经炸了2次了,炸二极管,烧保险,

只会简单换换,不会修,哪位达人能帮我修下,可以付费。留下你的大名

补充:白色是光耦 4n25

网友A:
空载都炸管吗?是不是那个负载电阻或电容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都炸管吗?是不是那个负载电阻或电容短路了

主要是看不懂啊,会修吗?快递给你

网友:
松香烧鸡大法啊,炸管肯定是短路吗,短路用低电压通进去故障原件会发热,松香烟熏上去就会被发热融化

网友B:
没几个元器件,好查的吧!

网友C:
没有使用电源芯片的开关电源,比较少见啊!
邮寄费差不多够买一个电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使用电源芯片的开关电源,比较少见啊!
邮寄费差不多够买一个电源了!
...

左上角 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使用电源芯片的开关电源,比较少见啊!
邮寄费差不多够买一个电源了!
...

没办法,自己不会修,设备上用的,也看不出来输出的几路电压是多少,最后一路是5v,另外两路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几个元器件,好查的吧!

技术有限,能帮忙修修吗?

网友E:
我来看看楼主有哪些设备
修开关电源,要有维修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看看楼主有哪些设备
修开关电源,要有维修插座----

一把电烙铁,一个万用表,没有再多了,剩下的就是炸管电源几十个

网友:
至少串个灯泡嘛  真是的

网友:
炸哪个二极管!

网友:
灯泡大法会炸管吗?去抖音学学开关电源维修

网友F:
这样说大家很难帮得了你~~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说大家很难帮得了你~~寄修

对,寄修,有人能帮忙修吗?自己搞没这技术,网上也看了很多视频了,原理不懂,元器件的物流属性知道的也不多,

网友:
开关管周围的那些元件全部测一遍

楼主:
寄修吧,有人帮我修下吗?

网友:
炸管没查清楚原因,屡换屡烧。
驱动电路和电流检测电阻必查。整流管和电压反馈也不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上角 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是光耦,双面线路板光靠照片好难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