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广告机电路板改装电视机顶盒

楼主(2024-10-17):
RK3566 四核A55的 4+32
接上电源 遥控器接收头 HDMI电视 安装电视桌面就可以当机顶盒了

网友:
四核a55,Mali-G52的gpu,配置不错啊。

网友:
居然可以直接安装APP!

网友:
配置很好,应该八九十块钱吧

网友:
确实可以,配置不错,比一般机顶盒好

网友:
可以,内存不小,比主流电视配置还高哩

网友:
厉害了~性价比很高

网友:
RK3566 四核A55  4+32,这配置不错

网友:
不错  能安装app的良心产品

网友A:
我怎么觉得这主板可以和显示屏直连 变成 网络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这主板可以和显示屏直连 变成 网络电视

带HDMI接口的电视机和显示器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