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能用这种煎盘吗?

楼主(2024-10-17):
以上卖家图

实际收到后我拍的图

补充:我发现这个铸铁煎锅煎盘,直径24厘米,关键是它平面的底部上有三个1毫米高的圆柱垫脚,直径1厘米多点的样子。这样如果放到IH炉子上面,会有缝隙,这能放到IH炉子上用吗?

3个支点足以保证铸铁煎盘的稳定性,我只是疑惑不直接接触,有1毫米缝隙,电磁炉能工作吗?效率会降低多少?

哪位有经验聊聊赐教一下

网友A:
该角磨机上场的时候了,

网友:
应该也可以,

网友:
我的牛排煎盘。

楼主:
你的底部有三个支点吗?

可以用在电磁炉上面用吗?

网友B:
只要是铸铁的都可以用,而且效果非常好!

网友:
可以的,玻璃都不止这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角磨机上场的时候了,

如何要磨,我感觉地面铺一张砂纸,比角磨机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铸铁的都可以用,而且效果非常好!

欢迎原创主的到来

它底部有三个1毫米厚支点

不降低电磁感应发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原创主的到来

它底部有三个1毫米厚支点

三个脚能更好的隔绝热量往线圈扩散,长期加热电磁炉线盘不会过热。

网友:
这么短的距离,应该不影响电磁炉的发挥

网友C:
设计考虑好的,没有这三个脚电磁炉很容易过热保护,
你要考虑的是煎盘比线盘大很多煎盘边上一圈的温度够不够,温度是否均匀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考虑好的,没有这三个脚电磁炉很容易过热保护,
你要考虑的是煎盘比线盘大很多煎盘边上一圈的温度够不 ...

我的电磁炉是美的的一款超大线圈的,你考虑的很全面

网友D:
空气的导热系数要比玻璃的低很多很多吧。。。而且能不能感应得到?还得现场试过才知道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气的导热系数要比玻璃的低很多很多吧。。。而且能不能感应得到?还得现场试过才知道 啊。。 ...

在得到前面诸位的肯定后,我就放到IH炉上加热实验去了,证明确实能加热,至少水沸腾了

等晾干后,擦植物油开锅。为何来问,这东西很重,退货快递成本高

网友E:
有可能煎盘受热不均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煎盘受热不均变形

很薄的那种熟铁锅,可能受热不均变形,我观察过,即使底部平,从水沸腾的几个点分析,受热也是不均匀的
而这种1厘米以上厚度的铸铁锅,受热不均那点应力可以忽略不计,反而都说铸铁锅蓄热大,我认为就是因为它重,热容摆在哪里了

网友:
打个鸡蛋试试锅,再试鸡中翅,再试牛排。

网友:
照说1毫米空隙不多,线盘距离面板也有空隙,就怕凸脚率先发热就不均匀了,试一下看看(不会坏)不行就磨去凸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