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北极针T6 校园收音机,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2024-10-17):
坛里搜了一下,没有发现有北极针T6 的拆机图,我来简单拆解

这是一款校园广播,主打是校园英语四六级听力使用的,孩子上高中必须要买的,拆开看看,没想到竟然太简单了

开局两张图,剩下也不编了。

拆机的时候天线断了,已经焊上了。
====================================

看到坛友们说板子后面还有一些零件,今天中午有空再拆开看看

板子后面有4个IC,字体很小,很难拍清楚,我不懂电路,不能讲解。

收音机用的两节5号电池,测一下待机电流,38ua

开机静音状态电流,25.8ma

开机用喇叭外放的电流,28.4ma

这种收音机的板子跟小定时器的板子是一样的,质量是很差的,小定时器放在有点水气的地方,板子是变形的。

网友A:
有些人,拆了等于没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拆了等于没拆

这也是一种本事

网友:
除了能判断喇叭比较拉夸外,收音机芯片什么的,不敢评论。

网友:
调频收音机,社会档是88-108MHz.校园档,频率一般会低一点儿!

网友:
外壳不错,外观比例也协调。内部就没话可说了。

网友:
专用收音机不好评判

网友:
从这啦叭上也看到这东西的质量了,也就是会响罢了。

网友:
看见晶振猜测是DSP收音机,另一面应该就是主控加几个贴片电容而已了。

网友:
这款的确挺简单,以前使用的拆开看密密麻麻都是元件

网友:
主要部分在另一面

网友:
就一块板子,确实够简单的。

网友:
拆了一个寂寞

网友:
从PCB板的用料看,不咋地。但也就只能看看这个了,其余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拆了等于没拆

这玩意太高级了,任嘛玩意儿没有。

网友:
我怀疑楼主是故意的。

网友:
你不拆,明天有时间我拆开看看。

网友:
一般德生的用用就好了。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