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竟然碰到错版机,维修小方摄像机无夜视故障

楼主(2024-10-17):
之前都是拆,这是第一次维修。

早几天拆开看看。   多图--拆机--小方智能摄像机--晚上黑屏--拆修--无果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这个机器 胎带 的,晚上无夜视,红外灯也亮,听不到滤光片的咔哒声音,实际里边一片漆黑。

两台机器,左侧正常,右侧的无夜视。

打开后发现,连接滤光片 的插头附近,一个 8 脚 芯片,很奇怪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错位了,其中两个悬空的

手里只有电烙铁,还好是双侧芯片,用小改锥轻轻插入旁边的缝隙,先把一边弄掉再再翘另一边。

手艺不行,焊锡弄得一大坨。翘另一边的时候,把引脚还带起来了,现在想起来,应该是 焊锡膏不够导致 粘连 的。下次就有经验了。

还好没断,压回去。焊盘也没有处理,直接干。

看看芯片,检查一下,参差不齐,还好没有短路。

肚子下边

接下来是装回去 ,心想,应该比取下来简单一点把。我猜的。定好位,指甲按着,烙铁压着就行,先装上,再修饰。

这边两个脚总是粘在一起,以前看过视频,这种情况是 焊锡张力不足导致的,再弄一坨焊锡膏

缝缝补补好几次,终于有一次成功了。

第一次搞芯片,还行吧。如果不行,大不了 还是没夜视,不会造成更严重的破坏。应为这个板子上只有红外和 镜头切换。还有一个mic。

接下来就是清洁,这里唯一的清洁用具就是  卫生纸。擦擦擦。

烙铁就是这样压着,焊上去。注意旁边的小电容,另一侧要注意插座。

行不行,上电测试。立刻听到清晰的咔哒声音。应该是好了。

放入抽屉,看看效果。

完毕。。。。。。。。

网友A:
这能错位?难道是二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能错位?难道是二修机?

无拆无修

网友:
大概率美好,悬空就对了

网友:
这也能焊错位了

网友:
怎么会错位呢?

网友B:
奇怪,工厂生产时,这也能错位?不是还有出厂检验这一关嘛,咋过的?

网友:
掉焊盘一般是焊接时间过长,温度过高所致。

网友:
焊接多了经验就有了

网友:
不要求颜色鲜艳,直接去掉红外截止片,结构变简单耐用些。好的是可见光黑光级全彩相机,感光片有制冷降低噪点。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C:
难道工厂没有品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工厂没有品控吗?

无奇不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奇怪,工厂生产时,这也能错位?不是还有出厂检验这一关嘛,咋过的?

如果第一个人工没看出来做成机器视觉参考,拿着一批就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第一个人工没看出来做成机器视觉参考,拿着一批就都不行。。。

是这样出厂捡验的?不不知道呢,都是机器操作还能错了。

网友:
工厂没有品控吗?

网友:
换烙铁吧,这936太老了,现在pd245都只要几十元了

网友:
看过其他人拆机也错位 出厂根本都没测试

网友(2025-02-02):
这玩意在PCBA的时候是怎么过的AOI?正常来说贴装偏移在贴片厂都检出了别说到成品测试,可见代工厂和成品测试简直就是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