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算一下吃一碗饭可以骑车走多远

楼主(2024-10-17):
弱鸡日常通勤骑车,速度20-25km左右,这时人的输出功率不会超过100瓦
吃完一碗饭以这个速度骑了3个小时,肚子又饿了,这时骑车里程有60公里
那是不是一碗饭可以管跑60公里,来算一下
以100瓦的功率骑了3个小时,有这两个条件就算出做功300瓦时,转换成热量是1000千焦或400大卡
人吃一碗饭就算吃了3两饭,米饭每100克的热量是340大卡,3两饭是500大卡
500大卡人体吸收有损耗,还有人体其它消耗,所以算出来一碗饭大约可以管50公里,一瓶可乐可以管20公里

网友:
跟车有关,我的车很破,骑着阻力很大,一碗饭只能骑行20公里

网友:
其实机械的转换效率是比较低的。

网友:
跟后面有没有狗追有关
有狗追能效比会高一些
如果旁边有美女陪的话,越骑越慢,就不止一碗饭了,得多加两杯奶茶

网友:
跟碗也有关系,有的碗很大,吃不完就饱了,有的碗很小,5碗也吃不饱

网友:
经常骑行的人,随身常带有饼干、奶糖、巧克力或者熟牛肉等,随时可以补充能量。若以25Km/小时时速连续骑行左右,就需要补充能量了。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你吃的饭和喝的饮料,能量就这么大,跑个一天也没关系,至于骑多少公里数,那要看天气情况,路况,体能,车况等等因素。

网友:
百公里耗饭2碗  好划算啊,就是不知道吃的什么菜

网友:
我觉得再讨论的话,骑车性质就变了。。。比如,又白又大的车。

网友:
我觉得再讨论的话,骑车性质就变了。。。比如,又白又大的车。

网络卡了发了两次。。

网友:
我可以是骑个40~60km

网友:
有一个关键点没考虑,你吃饭前饿的程度与骑完车饿的程度是否是一样的?

网友:
我初中的时候记得一个数据,那就是生物体的糖、脂肪或者蛋白质转换成动能的效率是最高的,大约能到50%。
另外,糖和蛋白质按4.7千卡/克算,脂肪好型是9.3千卡/克。
骑车,大约的板油消耗,在100公里/500克左右。

网友:
路况,天气也有关系

网友:
不知道你的初始值100W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
不同的人,发动机功率是不同的。
再说了,胖子明显就比瘦子消耗得更多,且阻力更大。
再遇上逆风,那就更不知道了。

网友:
这就不能这么算

网友:
一个鸡腿50km吧!

网友:
百公里能耗2个馒头

网友(2024-11-30):
这个很难测,饿了不吃坚持一会就不饿了,身体开始分解储存的脂肪和肌肉,你就能继续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