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容易掉线的磊科S6P百兆POE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4-10-17):
第一次发拆机图,大家将就看看,多多包涵。这机器使用过程中,只要开机时间长了,就会不定期出现掉线情况,每次都是重启。

楼主:
嗯,这交换机下挂了几个设备,偶尔就会出现断网情况。与交换机处于同一网段的其他设备就没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

也有可能,回头买个新电源换上试试。

网友B:
一开始正常,过一段时间出问题,电源、散热方面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目测散热问题 可以试试芯片贴个导热垫

网友:
螃蟹上面粘个散热片或者外壳多打一些散热孔

网友:
一般就是电源不稳定或者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也可能某个电容失效了

网友:
可能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正常,过一段时间出问题,电源、散热方面的可能性较大

我找个散热片,安装上观察一下效果

网友:
电源 散热可能性大

网友:
还分上联和供电口啊

网友:
这个发热估计不 大吧。。谢谢分享

网友:
这玩意带机量不大,芯片+散热片应该能解决.

网友:
主控芯片加个散热片看看

网友:
买过这牌子的,也是老掉线

网友:
电源或板子上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