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为什么我焊的NS1081都不行,是主控板有问题吗?

楼主(2024-10-17):
从京东云路由拆的EMMC128G,值锡了3次都量产不成功是不支持这个闪存吗?我换了个机顶盒的上的8G 也是量产不行,是主控板有问题吗? 都是显示失败

网友:
是不是量产芯片坏了。

网友:
可能没植好锡导致焊接不良

网友:
这种锡球小,其实更考验手艺的

网友:
emmc其实pin脚间距很小的,不容易搞定。

网友A:
可以先拿  2246xt 主控练手,

我是指 给2246xt主控植锡球 来练习,不是指给板子上的闪存芯片植锡球。

网友:
建议从bga153入门,emmc焊点密集考验技术

网友:
用w7系统试试,其它系统可能会失败

网友:
大概率是没有焊接好,这个焊盘太密了,一不小心就连锡。

网友:
做过十来个了,很好弄啊,不过有两个后期出问题了,好像是emmc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需要一点点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拿  2246xt 主控练手,

我是指 给2246xt主控植锡球 来练习,不是指给板子上的闪存芯片植锡球。 ...

我用的是阿毛易修的钢网,值锡没问题啊,

网友:
多重新试几次,我第一次拆手机emmc焊bga153 tf卡也是失败三四次才焊好,而且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读10写10,不知道是不是读卡器问题,反正焊好了能用就不想太多了

网友B:
吹焊问题不大吧?想当初我第一次吹焊BGA221也是一次成功的……

现在练习给EMMC植锡也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焊问题不大吧?想当初我第一次吹焊BGA221也是一次成功的……

现在练习给EMMC植锡也凑合

植锡没问题的,我买有阿毛易修一台植锡台,主控板丢了就当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