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HUAWEI Mate 20 Pro维修开机键

楼主(2024-10-17):
手机开关机键近段时间松松垮垮的,没一点手感,准备给整整,网上搜半天没看到如何拆这开机键的,自了,自己研究动手吧

拆后盖,(以前换过电池,所以先容易就拆开了)

研究半天看不出什么来,强行从底下扣出来

发现这铵键中间那点没了,剪了点订书针用胶水粘上,

一小段订书针,比原来的应该还差点点意思,不过应该也有效果了,试试先
准备装回去试试,结果装半天装不回,仔细看了下,按键的下侧有个卡点,压一压,没有弹性,看了半天,原来是需要先把这小块白色的扣出来再拆的,搞反了。

结果扣出来后顶上的小金属卡点不小心飞,找不到了,想用订书针补上又太大了,后面找了个小二极管剪下适合长度的引脚,再用钳子压扁,将就装上。

试了下,手感又回来了,完美修复!meta20pro,再战两年!

网友:
心灵手巧,赞一个

网友A:
恭喜修复!这是名副其实的修!手艺不错!

网友:
手艺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成功修复,手艺不错!

网友:
那个卡按键的白色小块我在换mate9按键的时候也是差点弄丢

网友:
心灵手巧,手艺不错!

网友:
心灵手巧,手艺不错!厉害

网友:
我都怀疑是计划性报废,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原厂设计是中间一块小橡胶
我的是NOVA8 pro   玻璃后盖一拆就碎。
暂时用AB胶代替了孔位,后盖拆碎了,暂时用AB胶代替原来的橡胶块。怕AB胶不耐用买了按键
买的按键跟后盖都还在路上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怎么样的样子

网友B:
桌面 放个 一键锁屏app,,再配合 指纹,,

一年都用不到十次 电源键

网友:
手艺可以的,没点技术真弄不了

网友C:
同款手机我换过电池,后来嫌没有5G,还是弃用作为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桌面 放个 一键锁屏app,,再配合 指纹,,

一年都用不到十次 电源键 ...

小米手机可以设置双击解锁和锁屏,鸿蒙就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E:
这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复!这是名副其实的修!手艺不错!

要用就得w 了,ht不修就不好用,没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手机可以设置双击解锁和锁屏,鸿蒙就不知道有没有

不知道有没这个设置,不过不这是习惯了按键!习惯了鸿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手机我换过电池,后来嫌没有5G,还是弃用作为备机

电池换过,屏幕也换过!没钱还是老老实实再用它几年!不在乎4G5G,它不影响我打电话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面 放个 一键锁屏app,,再配合 指纹,,

一年都用不到十次 电源键 ...

还是习惯于电源键!一点红,还是很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动手能力真强

谢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