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电蚊拍。低端搞一下

楼主(2024-10-17):
是这样,这个电蚊拍原来就拆过,帖子也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4042    。补焊后也一直挺好,然后前面,看到某科学帖子,把电蚊拍的输出功率做到了35W。后来有退出了套件,我是有点动心,但是因为他那个板子 没有考虑螺丝怎么和电蚊拍的手柄配合,里面要改就要一顿子往死里粘热熔胶什么的,感觉实在麻烦的要死,就没搞。有兴趣的 淘宝搜电蚊拍电路板 35W的那个就是,上面有个大字 4.2升4000,就是他,最早再B站看到他自己设计电路 自己搞最后弄出来的大功率。

然后前阵子,看到又有高手,搞了65W大功率主板,而且和手柄契合度很好。我一看这不下单么。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贴

其实搞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焊好了不敢直接上手,怕被电,拿了个一次性筷子摁开关,看到亮灯了,然后扔了个回形针在放电网,看到电击了,才安心的装起来
先看看模块
这个模块很OK,电池管理、放电保护、充电管理等 功能俱全,一步到位

然后就是拆拍子   7颗螺丝一拧开就OK了

这个是原装的电路板,原来觉得还是不错的,现在再对比,发现那个单薄啊。。。。

先对比下位置

整体OK  就是充电口有点点歪,其他的都正常匹配。所以一个是把螺丝孔稍微搞一下

另外是把大电容加固一下,避免挥动的时候 来回晃再出问题

这里组装我还特意试了下 原来的那个 自带的18650  --- 确实没法启动,就算启起来了,电半下 ,就保护了,应该是电压一下子拉的太低,导致保护了。
所以 还是按照店老板说的 直接 21600动力电池,容量  5000

试了下 电很足,可惜现在外面的蚊子不多了。全贴完
OK

网友:
这么大功率可以防身了

网友:
这是打苍蝇的吧

网友:
蚊拍的精品。

网友:
高端的电蚊拍被低端地搞一下

网友:
这个升压模块好,做的真扎实,如果用放电电极的话,应该可以点烟了。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真不错啊

网友:
早看到你这个贴子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蚊拍网子很不错。
原机的电容也不错。
后面自己搞的电路板牛B,65W的功率,这是防身的那种了吗?

网友:
不错,不是那种倍压整流的高压快

网友:
这东西能打死蚊子就行了,这么大的功率,也不安全。

网友:
板子真扎实

网友:
可以电人吗?

网友:
65W,瞬间就把蚊子烧成灰了。

网友:
散热自己加的吗

网友:
这是电蚊拍吗?是要把蚊子打成基本粒子吧?
改一下,用它做防身利器妥妥的!
不过这电池能顶得住吗?超过10A的电流啊!

网友:
这样都可以电猪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真是电蚊拍中精品

网友:
单层拍网?!这不是找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