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金河田0837/V6台式电脑网吧桌面开关按键主机箱开机键外置延长线

楼主(2024-10-17):
拆开看看结构。两个开关和两个LED灯。开关线的长度足够。也不用弯腰开关了,适合开机不用打的IT打工人。

金河田0837/V6台式电脑网吧桌面开关按键主机箱开机键外置延长线是一种方便用户操作电脑开关机的配件。

1. 功能特点:
- 延长控制:将电脑主机箱的开机键通过延长线引出到桌面,方便用户在桌面上直接操作开关机,避免每次都要弯腰到机箱处按开机键,尤其适用于网吧等使用场景,方便用户使用且便于管理。
- 带有USB 接口(部分款式):一些金河田0837/V6外置延长线还带有USB接口,可以方便地连接USB设备,如U盘、鼠标、键盘等,增加了使用的便利性。
2. 价格:其价格通常在10多元到40多元不等,具体价格会因销售平台、优惠活动以及产品的具体配置(如是否带USB接口、颜色、款式等)而有所差异。例如在淘宝上,有的店铺售价为15.8元起,而在京东上类似产品可能价格会稍高一些。
3. 购买渠道:可以在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阿里巴巴等上面购买到金河田0837/V6台式电脑网吧桌面开关按键主机箱开机键外置延长线。建议选择信誉良好、销量较高的店铺,以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
4. 安装使用:
- 安装:需要将延长线的一端连接到电脑主机箱内主板上的相应开机跳线接口(一般主板上会有标识,如PWR_SW等),另一端的开关则放置在桌面上。如果带有USB接口,还需要将USB线连接到主板的USB插针上(一般主板上也会有USB的标识)。
- 使用:安装完成后,按下桌面上的开关即可实现电脑的开机或关机操作,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如果开关带有指示灯,还可以通过指示灯的状态来判断电脑的开关机状态。

网友:
现在的人越来越懒了

网友A:
东西完全可以自制。可以做得比买的还好看都行。。还可以做成可拆分式的。。还可以做成和原机箱并联。。按哪个都有效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完全可以自制。可以做得比买的还好看都行。。还可以做成可拆分式的。。还可以做成和原机箱并联。。按哪 ...

自制的时间成本还不如买一个。并联好像有一分二的接头成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制的时间成本还不如买一个。并联好像有一分二的接头成品。

此圆形铁片为引磁片开关内置4颗强磁铁
当您把开关用于无法磁吸的表面时
当您把开关用于含铁金属表面时
可将引磁片粘贴后,开关磁吸即可可移除引磁片,直接将开关磁吸即可无需粘贴,更加便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的时间成本还不如买一个。并联好像有一分二的接头成品。

个人用可以自制,按自己喜欢的外观自制。网吧那么多,肯定是买成品更合适。

网友:
不喜欢太多灯光,只要电源指示灯就行

网友:
这类东西是不是也有无线的

网友:
还有无线的,遥控信号或红外信号控制继电器

网友:
40的话不如按个内置遥控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