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拆一只 SanDisk X110 老固态盘

楼主(2024-10-17):
最近闲来无事翻出来一个SanDisk的老固态X110 拆解一下

硬盘本体

闪迪自家颗粒编号05131 064G  单颗容量64G  19NM MLC 正反4颗 256G, 颗粒似乎跟东芝的一条生产线?

主控为马牌88SS9175-BJM2 ,目前没找到该主控开卡工具,用NV1120工具能识别。
上方是三星的DDR2 800缓存,颗粒号为K4T1G164QF-BCF7 128M
看来这个只有拆颗粒做U盘玩玩了

网友:
黑胶不好处理

网友A:
有缓存,而且是MLC 正片,马牌的主控也有一点软件,还值得想办法抢救一下。

网友:
俺用的第一块固态是sandisk至尊高速 MLC的
机械硬盘换固态硬盘的体验是巨大的,以至于当时俺们宿舍和朋友的看了俺换了固态能换的都咬牙换了。

网友:
我手上还有16G的SANDISK的SATA固态

网友:
固态硬盘的读写速度很快,不是机械硬盘能赶上的,所以,只要手上宽裕,最好更换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缓存,而且是MLC 正片,马牌的主控也有一点软件,还值得想办法抢救一下。 ...

这个存储芯片还是不错的,但主控的开卡工具不好搞,找了半天只有NV1120的开卡工具。

网友:
256g?当年应该在500+了吧

网友:
早期的sandisk硬盘还是可以的,但是后来都成了单片式的了

网友:
看着有些山寨

网友:
虽然只是小板,不过做工、用料一样中规中矩!

网友:
这个是挺早的了

网友:
到底是大厂,用料和做工都不错

网友B:
这规规整整的做工,颗粒还打胶,怎么就看着山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规规整整的做工,颗粒还打胶,怎么就看着山寨了?

外观用的胶纸看着有些山寨

网友:
闪迪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玩意,,怕是做U盘都找不到支持的主控,,早期的闪迪有锁颗粒

网友:
闪迪的质量还是很好的,家里的老电脑的系统就128G。

网友:
05131-64G可是个明星产品这货带锁的做U盘都是鸡肋。

网友:
这些老的旧接口固态,请问一下大家是自己以前买的还是什么渠道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