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快速维修一个逾辉电脑电源

楼主(2024-10-17):
没听过的牌子 不通电了

看到好像什么东西烧了

拆开,满满的山寨气息扑面而来,看400w费劲,铭牌是额定750w,没错标的是额定750w。
pfc线圈是假的 背面没有连线

ntc电阻损坏,换一个成功修复,放着吃灰了。
end

网友:
别说这个山寨电源特别耐用 我有2个用了10年了还在工作

网友A:
厉害!隔着铁壳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这方案 布局规整 做工考究 元器件排布一目了然 便于散热
实乃做工之上品……
(不行俺编不下去了)

网友B:
这种电源还是很好的,至少功率达标,稳定可靠,用上几年,没得问题。

网友C:
你可以剥根线看看,是铜的,还是铜包铝的?

网友D:
我是进来看水泥配重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隔着铁壳就发现问题了

运气不错,比较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剥根线看看,是铜的,还是铜包铝的?

24pin是铁线,12v是铜但也很细

网友:
山货就是山货,这电源还有用铁线的?铜线细了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进来看水泥配重块的。

哈哈, 这款电源,直接省掉水泥块。

网友:
估计虚标有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还是很好的,至少功率达标,稳定可靠,用上几年,没得问题。

这电源额定功率应该达不到750w,做工还算中规中矩

网友:
这电源一看就虚标

网友:
有些山货也是不错

网友:
走过路过没错过,山,750W是型号哦: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