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X50 AIR电源板故障排查求助

楼主(2024-10-17):
家中1台乐视X50 AIR液晶电视,突然开机无显示了,指示灯也不亮,目前根据查阅资料(本人无维修经验),排查如图片D9104位号上的器件HBR3100肖特基二极管故障,经拆卸下来万用表测试,已短路,至于线路其他器件似乎没有异常,正购买器件中,不知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还需要排查哪些地方吗?(害怕炸机),主板其他器件如保险丝,开关管无明显异常

网友:
换上即可,其他地方没事,通病

网友:
别怕,炸鸡是小事,做好防触电措施就ok

网友:
把坏的换下,再好好的测一遍,现通电试机,炸了别伤到人,别起火就行了,不怕

网友:
二极管换大一号的更耐用

网友:
最后一张图故障件拍的真好

网友:
100V3A随便在个12V电源适配器里面拆个5100代换就行了

网友:
保险丝开关管没事大概率应该没别的事,不放心最好多买几个二极管,通电离远点手握电源开关炸了立马断电,祝你平安祝你好运等你后续!

网友:
二极管短路,保护电路启动了,直接换点即可

网友:
炸机都是小事

网友:
我刚淘汰的超能电视S50的电源板也是这个通病,修过后基本没出过其它毛病。

网友:
嘿嘿  啥事情 是大事啊?

网友:
乐视超级3X55同款毛病,我原机配的是SK510C  100V/5A都烧了,你100V/3A怕也是不耐用。我换了MBR5200直插件用7年还正常,乐视的这个二极管底下有红胶固定,这个红胶不起导热作用所以我认为是在底部垫了条保温棉被导致二极管被热死,换成直插件,除了360°立体散热还有引脚很粗的铜丝辅助散热。

网友:
现在的肖特基好像没有原来的快恢复管经用。

网友:
这就有点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