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浪涌是否可能导致台式机显示器损坏?

楼主(2024-10-17):
今天把多台硬盘录像机关机后,又插上,

好像跳闸了,
但是空气开关并没有跳闸,一看其他房间有电,说明不是停电,
为何这个房间没电了呢

把空开拨下去,又拨上来,房间有电了,
这个时候一看房间里一台显示器竟然不亮了,
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

有没有可能发生浪涌了
为何空开没跳闸,但是房间却没电?拨弄空开有电后,为何一个台式机显示器又点不亮了呢?
发生了什么?有人可以帮忙解释一下么?
谢谢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有什么好问的,换新的吧...

二○二四年十月十七日

网友:
电流电压变化过大,烧了保险丝都是正常的。

网友:
空开有问题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拆开那台不亮的显示器看看,有可能是不亮的显示器内部电路板有故障了。

网友:
开关电源断电和上电是有损坏的风险.然后如果家里用串激电机那如果家里有低价LED灯就要小心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器损坏导致的掉闸

网友A:
也许是显示器短路,但不严重,当你拉闸再合上,显示器彻底烧了

网友:
显示器拆开看看,是不是过压损坏还是显示器哪里短路引起跳闸。

网友B:
大家都看出来显示器的短路,我就不再说一次啦

楼主:
拉下再打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看出来显示器的短路,我就不再说一次啦

显示器还可能短路么
接多台硬盘录像机,造成冲击电流有可能导致显示器短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显示器短路,但不严重,当你拉闸再合上,显示器彻底烧了

因为是多个录像机接通电源瞬间坏的,
是否存在以下可能? 多个录像机导致的浪涌电流,使显示器内部发生了短路,然后跳闸?

不过拆开后没看到有烧蚀的痕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