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声波电动牙刷充不起电,只能暴力撬开了,竟发现是屁塞的问题......!

楼主(2024-10-21):
一支米家声波电动牙刷,型号是MES602,突然就充不起电了,外部也看不出啥问题,只能拆

先看下外观

粗壮型

头部,插牙刷头

屁股上有型号、参数

屁股盖板下是充电口,Type-C的
两面插都不充电(灯不亮)

去掉屁股上的蓝色塑料圈,就有缝隙可以撬开屁塞

里面是芯子,由两个塑料片卡在外壳上

这是那种易进不易退出的卡扣结构,只能用力把塑料片撬起来才能拔出芯子
所以不可避免的变形了

外壳里面是这样的

芯子电池、电机侧

板子侧

板子全貌,芯片、元件还不少

锂电保护芯片和MOS管

4056充电芯片

主控芯片

电机驱动

唯一的按键

14500的电芯,与外壳之间有橡胶减震块

电机,前后也有减震块包裹
竟然这些年还没还

屁塞里面还有小板子,而且做了灌胶防水

屁塞上还有个防水透气膜,平衡内外气压的

全家福

下面找不充电的原因
电池肯定是饿了,但有保护板不会饿死

板子上没有明显烧蚀
直接插电看,板子充电输入端没电压

跳过屁塞,直接给板子加电——充电灯亮了

电池也正常充起了电

测试屁塞板子上能看到的元件,没发现问题,看来应该是Type-C插座的问题了,多半是脱焊了

网友A:
哈哈,竟发现是元首的问题

网友:
所以说嘛,屁股插多了,容易坏.......................

网友:
元首用了这个词语后再使牙刷会不会感觉有怪怪的味道?

网友:
型号是MES602

网友:
充一次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米家的产品内部还是很漂亮,有大厂风范。

网友:
屁股不修修吗

网友:
看着电路还不简单啊
挺复杂的

网友:
机子防水做得不错

网友:
那还是感应充电的好

网友B:
某些小家电的充电插口是真不耐用,稍微晃荡两下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说是声波的  还不是一个电机震动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只找原因不维修呀

网友:
这么旧了,不值得修

网友:
这是对屁股干了些什么啊,居然给插坏了

网友:
不换个接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竟发现是元首的问题

人奸又来溜达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些小家电的充电插口是真不耐用,稍微晃荡两下就接触不良了

手机内置电池后,尾插接口变成消耗件。楼主无损拆电动牙刷,锂电池没焊接的话,最好换新的,接口通用件也买新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