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TC-BL0942内阻仪打板(附代码)

楼主(2024-10-17):
  自上次做了RP2040 BL0942内阻仪,想要更小的芯片代替RP2040,找到了8脚的stc8g1k08a,有6个io可以用,RX TX SDA SCL PWM IO-key刚刚够用,
arduino移植到stc有点麻烦,刚开始用天问图形化编程只能实现一小部分功能,里面的字符编程也是麻烦,范例也是很少,不像arduino库文件拿来就能用,
下载了μVision5 写代码,stc范例库函数还是比较齐全,与arduino也是大同小异,抄来就用,前后花了一个星期才把程序调试搞定,芯片也换成stc8g1k17a,
原先代码多了08a不够用,要用08a可以在μVision魔术棒里加上REMOVEUNUSED ,程序也加了不断电下载,方便调试下载.
  把以前的原理图改stc优惠券打板,画pcb还真是费脑子,自动布线有点乱,调整很多零件位置才好点.但也不是很理想.能用就行.

----------------------------------------

-----------------------------

   2楼 开源工程 + Gerber

......

楼主:
  程序也开源了  μVision工程  里面也有Gerber 打板也可
芯片最好用stc81k17A,空间大,以后添加代码也不会受限,用08A也行,device里开LX51 ,misc添加REMOVEUNUSED
main.c 也可以做模板程序,自带驱动1306或1315,串口调试打印,eeprom储存,1khz方波,带免断电下载@STCISP#程序,
也适合改成其它应用显示程序.

下载

网友A:
跟TS457比,准确度如何?

网友B:
马克一下,想看看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TS457比,准确度如何?

贴里有图可以对比

网友:
体积大小无所谓,关键是看测量的精度。

网友:
很羡慕你们这些打板的高手

网友:
高, 实在是高

网友:
可玩性又一个

网友:
又做一个小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TS457比,准确度如何?

准确度怎么说,只要接触良好,和457差不多,波动 +-1毫欧,这玩具只跟接触电阻关系大,线阻能一键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克一下,想看看程序。

有兴趣做的才放出代码  主程序才200行

网友:
不错不错,能用就行

网友C:
厉害了~不同的屏幕,怎么适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不同的屏幕,怎么适配的?

这个是4线sda scl的1306 1315,那个大的只不过是多了4个开关,

网友:
看样子能测到1μ欧姆,真的可以吗

网友:
可以哦,期待楼主开源

网友:
东西很好,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