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推荐一个浴霸灯泡

楼主(2024-10-17):
小孩调皮,洗澡的时候花洒的水溅到浴霸灯泡上面,灯泡坏了。谁能推荐一个品牌。

网友:
只要大品牌的应该都可以

网友:
浴霸灯泡功率275W,灯头接口E27,基本都是通用的。
那几家国内知名品牌,应该不会差。
注意原来的尺寸,有两种高度:183/165。

网友:
几块钱包邮的随便买,这玩意又没多大技术含量

网友:
狗东,佛山照明

网友:
随便买个就行,离得近我送你一个

网友:
我家坏了一个,另外还有一组,就没换

网友:
我在垃圾堆里捡了好几个,楼主也去捡吧。

网友:
记得前几年7元钱一个,现在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以前好像是说浴霸灯对小孩眼睛不好,太亮了。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天冷洗澡都是放个油汀电暖气。

网友:
先揍一顿然后去买一个正品大品牌的的长短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