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组装电视机开机进去 就是UI停止 求救!!!

楼主(2024-10-17):
大家好 这个是组装电视 现在开机卡在 很抱歉那个画面   进去的时候显示can TV 超级电视   这个电视机的主板型号是 CV638H-B    淘宝搜索这个主板 应该是山寨主板 ?  液晶屏是LG的     电视机机身 只有一个物理开机键  有个万能遥控器     淘宝买了山寨机刷机包  U盘插入电视机的U盘口  开机 不是刷机页面  还是进入电视机的 很抱歉CANUI 已经停止运行的画面 。  是不是还需要其它按键一起??但是机身只有一个按键    不知是不是 我的刷机方法不对?还是刷机包不对 有没有 方法   各位   不胜感激 !!!!!!!!!!!!!!!

网友:
要么固件坏了  要么EMMC坏了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机试试

网友:
重置,就算刷机也要进rec或者u盘启动模式

网友A:
感觉固件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有可能U盘格式不对,电视不识别

网友:
固件不匹配吧

网友:
重新刷固件吧

网友:
固件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固件的问题比较大。

,,,,,,有道理,,,,,,,

网友:
感觉固件有问题比较大。

网友:
固件出问题了吧

网友:
如果你真的用他的安卓,因为视频软件会缓存,emmc写入多了容易会坏的。这种山寨你只能用HDMI输入。

网友:
固件的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重刷应该可以

网友:
问问商家怎么进入刷机界面,是不是刷机包的格式不正确。有的对U盘格式有要求 刷机包名字有要求的,错误的话开机不认刷机包

网友:
固件出问题了

网友:
先重刷,不同的,确定在硬件。

网友:
用个外置机顶盒吧,便宜

网友:
肯定是软件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