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瓶车的空气开关(断路器)拆解

楼主(2024-10-17):
电瓶车空气开关到了,有坛友讨论空气开关和断路器区别,今天就顺带看看空气开关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首先要说明的是断路器个隔离开关区别:
1、断路器(口语:开关)
带过载、短路保护,能切段短路电流。
2、隔离开关(口语:刀闸)
有明显断开点,不带保护,不能切断短路电流。

一、拆解开关

结构

+
保护

二、保护实现

这是短路保护的电磁线圈铁芯,这是正常状态,短路时铁芯收缩,拉动摆臂迅速跳闸

这是过载保护金属片,由两层金属贴合而成,两种金属热膨胀系数不同,当金属片通过过载电流时,发热导致贴片弯曲,到达一定程度顶开电磁铁铁芯跳闸

这个分闸状态,电弧引至灭弧罩吸收,该灭弧罩为典型的多断口,可大大提高灭弧能力(将电弧分割成多段,降低电弧能量)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灭弧罩位置貌似离断口有点远呢,又没有吸弧或者吹弧措施,电弧要是不往灭弧罩里钻杂办?

网友A:
电磁铁相当于活塞吹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相当于活塞吹气了吧

电磁铁在上层,灭弧罩在下层,也没有活塞结构啊

网友:
很好,我正在研究这个,看帖了不用研究了

网友:
我也拆过几个,好好研究

网友:
透明的不用拆

网友:
拆过几个,里面的铜丝铜件是真货。

网友:
好帖,这个还真没拆开看过。

网友:
透明的空开所见即所得

网友B:
等了好久没等到你的隔离开关拆解。。。。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工地上用的,现在有使用透明的断路器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了好久没等到你的隔离开关拆解。。。。

拆下来任一边的,空了来拆,目测我原车那个设备也是空气断路器

网友:
透明壳子的看的真清楚,楼主有没有实际测试一下呢?

网友:
你这就是拍了几张照片,和拆解有区别

网友:
透明的
透明的

网友C:
这种小型断路器引入国内,越做越离谱了,首先其外壳采用的塑料就不行。

网友(2025-01-08):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型断路器引入国内,越做越离谱了,首先其外壳采用的塑料就不行。

阴燃性应该是没有这么好,但能上市应该也符合国标

网友(2025-05-21):
空开的灭弧原理很简单,就是线圈中电流产生的磁场有尽力缩短磁感线路径的作用~如图

譬如电流经a端子流入b端子流出,产生经由电磁铁-灭弧栅铁片的磁感线,跳闸时触点间发生电弧,处于磁感线包围的电弧电流就受到磁感线的“缩短路径”作用
而向右移动,进入灭弧栅后被拉长、分割、降温、熄灭。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到透明的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