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主控MAS1102A-B1C +YMN08TE1B1DC3B

楼主(2024-10-17):
主控MAS1102A-B1C +YMN08TE1B1DC3B

找了个工具提示什么数据35-32,下图,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啥玩意?
什么下图 图呢?

网友:
用的是哪个工具

楼主:
估计还是工具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玩意?
什么下图 图呢?

是不是工具不对

网友:
没有对应的固件和文件

网友(2025-06-08):
找到没固件了吗?

网友:
还是工具不对。

网友:
工具不完整,换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