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罗技M590微动更换

楼主(2024-10-17):
大家好 请问 罗技M590 左键按下去 不太灵敏   网上搜索 换 微动可以解决   网上有卖 凯华 黄点  还有 松下黑点   微动 请问哪个好点?  还有电烙铁 用刀头好点 ?还是尖头好点?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滴  日本AZ防锈剂 黑瓶极压 管用两年,WD40一般  ……

网友:
WD40边按边喷渗透进去就行了

网友B:
松下黑点耐用些吧,电烙铁用刀头方便

网友C:
研究了好久了,换了拆 拆了换,用了凯华白刃、欧姆龙D2FC-F-K(0.65N),还有华诺的,都有些偏硬或者回弹不好,现在看了TTC金、和欧姆龙D2F-F-3-7(日产的据说是手感最好的),还没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了好久了,换了拆 拆了换,用了凯华白刃、欧姆龙D2FC-F-K(0.65N),还有华诺的,都有些偏硬或者回弹不好 ...

我买了 松下黑点和棕点 还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了好久了,换了拆 拆了换,用了凯华白刃、欧姆龙D2FC-F-K(0.65N),还有华诺的,都有些偏硬或者回弹不好 ...

罗技M590 是两头插头的微动 你说的这些都是 三头的   可以安装吗?????高度也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滴  日本AZ防锈剂 黑瓶极压 管用两年,WD40一般  ……

这个防锈剂 淘宝搜索了 好像是红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黑点耐用些吧,电烙铁用刀头方便

松下黑点 和凯华黄点 哪个好?买了松下黑点和棕点    还没有买电烙铁 是不是还要买吸焊器   电烙铁 刀头好用还是尖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黑点耐用些吧,电烙铁用刀头方便

凯华黄点 说是2000万次  寿命  松下黑点好像是 10000? 搞不懂啊

网友:
买三脚正常那种微动寿命好点,只要把第三个脚剪掉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D:
我买的TTC防尘金和华诺蓝壳白点,华诺的价格特别实惠,两块钱不到,TTC得三块多了!至于好不好用,你这个属于办公鼠标,买个华诺的吧,我是G304,用过TTC防尘金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TTC防尘金和华诺蓝壳白点,华诺的价格特别实惠,两块钱不到,TTC得三块多了!至于好不好用,你这个属 ...

好的 谢谢

网友:
自己也换过,在某宝买好一些的,效果还行。

网友:
最近刚好折腾鼠标来的,用过的有:
ttc 防尘金 60m
ttc 防尘金80m  都挺清脆的,选的偏硬款。
还有
欧姆龙50m 蓝点
华诺 100m 紫透白点
凯华黑曼巴80m

我自己感觉,欧姆龙 50m 中庸很稳。   点击感很强的是黑曼巴和ttc 防尘金。
华诺的 紫透白,还没换(还挺贵)。

办公的话,我觉得欧姆龙挺好。 不吵。  其他的因为我不专业,也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研究了好久了,换了拆 拆了换,用了凯华白刃、欧姆龙D2FC-F-K(0.65N),还有华诺的,都有些偏硬或者回弹不好 ...

欧姆龙日产的好用,我G502换的就是日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技M590 是两头插头的微动 你说的这些都是 三头的   可以安装吗?????高度也是一样吗??? ...

用刀头,背部2点加锡,拿东西把按钮撬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嘻嘻带吸走多余的锡,在装新的微动,很简单

网友:
对这种微动没研究,不过焊小零件烙铁头我推荐c2马蹄

网友:
之前碰到同类问题,也准备打算换微动开关。
后来想起自己有 WD40清洁剂。
给微动开关喷点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欧姆龙可以,用尖头烙铁就可以吧,建议用一个吸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