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B85-D3V主板解决USB端口上的电涌的问题

楼主(2024-10-17):
自己买的二手技嘉B85-D3V主板,最近出现了USB端口上的电涌的问题。表现为插USB设备比如U盘移动硬盘到主板的USB口,会弹出 USB端口上的电涌 气泡,然后USB键鼠全部失效。网上搜索多为USB设备损坏或者短路。但我自己的设备自我感觉良好,只能从这个二手板子上面找毛病了。

网上搜了一下资料,资料说是技嘉的这款主板采用了4个分压电阻来测量USB的5v电压,一旦分压电阻老化或者USB 5v电容老化击穿,就会报USB电涌错误。对这个问题只需将这几个原件扣掉即可解决问题。但是找到这些原件需要有主板的点位图,于是去微讯花了4点金币下载了点位图和主板电路图。

照着电路图搜索出前置USB接线排针旁边的贴片电容UBC2 UBC4 FUC2 这几个原件,然后再找 UR1 UR2 UR3 UR4 这4个分压电阻。

找到后,从点位图确定这几个元件的位置。最后用小一字型螺丝刀一顿撬。居然连主板螺丝都不用卸。弄完了后,装盖板插线开机,完美修复。。。

  最后附上下载的主板图纸,有需要的可以照着试一下。。

网友A:
我用的外星人x51 r2主板刚装完系统也一直弹usb口电涌,百度无果后直接关闭提醒,眼不见心不烦
补充一下,我的usb口插不插东西都弹usb电涌

网友:
还没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我X,这都行,牛A。。。

二○二四年十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外星人x51 r2主板刚装完系统也一直弹usb口电涌,百度无果后直接关闭提醒,眼不见心不烦
补充 ...

这就更说明了USB口的保护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USB口的保护电路这个故障很少见。

网友B:
微讯是什么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讯是什么网站?

专门修电脑的论坛。里面有很多主板 电脑 笔记本的 线路图。需要收费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修电脑的论坛。里面有很多主板 电脑 笔记本的 线路图。需要收费下载。。。 ...

是“迅维网”吧?

网友C:
十几年前 遇到过技嘉的USB口短路  不插东西就没事 插个键盘鼠标就短路  插着开机都开不了  但是没有看见弯脚  键鼠都是好的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 遇到过技嘉的USB口短路  不插东西就没事 插个键盘鼠标就短路  插着开机都开不了  但是没有看见弯 ...

我的技嘉主板也是,哈哈,USB、PS2都有,开不了机我就把这些设备拔下来,过几天再插又好了,发神金一样。但这主板我现在正在用它上数码之家。

网友(2025-01-28):
这样维修应该有隐患吧?

网友(2025-09-22):
我的技嘉主板也是,哈哈,USB、PS2都有,开不了机我就把这些设备拔下来,过几天再插又好了,发神金一样。但这主板我现在正在用它上数码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