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万能的坛友帮看看,金士通固态SM2259XT开卡失败Generate infoBlk Fail

楼主(2024-10-17):
去年PDD入的金士通固态,昨天在硬盘盒里多插拔了几次就不识别了。自己开卡失败,请坛友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大概率闪存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闪存有虚焊

大佬,我看CE都是全的。还是有可能是虚焊吗?真是虚焊就不搞了,太麻烦。

网友:
右键看一眼报错信息
开卡之前先清空试试
没事不要勾选bypass tranadj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看CE都是全的。还是有可能是虚焊吗?真是虚焊就不搞了,太麻烦。 ...

ce全也有可能其它脚位有虚焊。ufs颗粒由于焊点比较小,用时间长了之后,是比较容易虚焊的。

网友:
不好说,先清空,手动设置容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