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996年国产古老的数字万用表JTW DT9205,谁比我的老。

楼主(2024-10-17):
一直在使用,换了表笔。马上30年了。

网友:
这个表的皮套估计能套87v,价值远超表的本体了,哈哈哈

网友:
我有台更老的,92年的DT930F+。

不过,我是去年买的,清库存机。
以前上中学那会,只有指针万用表用,看到这些4位半数字万用表的规格,非常向往,就是没条件买。
没想到几十年后的现在,还能买到库存DT930F+。

网友A:
96年我花50元买了块MF50

网友:
当年是很时尚的表,也很贵

网友B:
估计厂家都倒闭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厂家都倒闭了,哈哈

好奇搜一下,好像还活得可以,有个正经的网站
https://www.jtw123.com/intro/2671.html

网友C:
TMI的DT890B+ (90)量字03000114号 板印131093,应该是1990年取得的生产资质批文,93年设计的板子。
虽然转盘铜箔烧掉了十几公分 待有闲暇还是能补上的。

网友:
看我这个by9133

说明书

封底还是繁体字的

网友:
自从用了UT61E之后,对这种手动档的万用表已经无爱了,档位太多,有时需要旋转一大圈才能到达所需位置,而且频繁的旋转导致了档位开关容易产生接触不良,这在测量低值电阻时影响尤其明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MI的DT890B+ (90)量字03000114号 板印131093,应该是1990年取得的生产资质批文,93年设计的板子。
虽然转 ...

比照原来的板子,画一个新板子得了,又不复杂,又不要费用,就是需要投入一些精力,何乐而不为?

网友:
我也有一块  还在服役

网友:
那个时期见的最多就是DT830

网友:
该淘汰就淘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照原来的板子,画一个新板子得了,又不复杂,又不要费用,就是需要投入一些精力,何乐而不为? ...

几十个触点要绝对精确不好搞。现在最长的断线已经搞定了,剩5-6个短的慢慢搞。

网友:
这个我也有

网友:
这个早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厂家都倒闭了,哈哈

厂家做的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6年我花50元买了块MF50

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价格我也在西四买了mf50

网友:
这么多年而且一直在用,怎么刻度看起来一点也没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