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这个充电宝外壳怎样拆开

楼主(2024-10-18):
一个德国产的充电宝,USB口估计是开焊了。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拆,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撬两边壳看看

网友:
见缝就敲,小心电池

网友:
缝隙大的地方应该是

网友:
扔地上说不定能自己弹开。

网友:
可能是超声波熔接的,,没法无损拆开了,硬撬呗。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看模缝和接口处理,最多可能是德国深圳市出品。

拆解应该跟小米20000的差不多,从那缝隙中撬出来。

网友:
包上布上大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模缝和接口处理,最多可能是德国深圳市出品。

应该是深圳市德国出品的。

网友:
菜刀加锤子沿着天灵盖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深圳市德国出品的。

猴哥,咱们深圳市还包括德国?

网友:
有缝隙的地方用刀子划一下,平口螺丝刀翘 。

网友:
电池底部或者充电口哪里有可能有螺丝,把贴盖加热撕下看看。我的小米充电宝就是这样。

网友:
上下两边的都可以撬开,只要用薄的金属片,使劲撬就是,盖子里边是那种内扣,有点困难,确实要掌握力度和方法,一不小心戳到里边的电路板,上边的元器件就戳掉了,阿弥陀佛,祝你好运,开盖有奖。

网友:
不象是超声波熔接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从二楼或者三楼扔下来估计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模缝和接口处理,最多可能是德国深圳市出品。

的确是德国产的,从欧洲带回来的。小米20000是怎么拆的?

网友:
记得有一种拆手机屏幕的钳子,不知道够不够劲

网友:
这种不好拆,我也在找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