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点焊机不行,多叠几次行不行

楼主(2024-10-18):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机,厚的焊不了,那我就叠加了4片0.15的,不知是否可行,十年没发帖了,新站第一次发贴

网友A:
焊接前,洁厕灵棉签涂一下,焊锡也行

补充内容 (2024-10-21 09:36):
感谢挣钱买刀前辈提醒的 不懂就别乱说害人啊!!!! 你还是老实的用点焊机吧,电烙铁用不好有危险和增大内阻的风险

网友B:
可以的,过流能力看截面,,很多电池都是镍片很厚,但是只有2个焊点,焊点比较结实比较粗, 你用薄的焊6个焊点,截面肯定比2焊点大,再叠几层加厚镍片,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博世18V4.0电池,镍片0.3mm,焊点就2个。焊点直径约1mm。
需要注意的是,你得保证薄镍片焊紧电池了,建议找废电池做个焊接拉拔试验。,焊接时别连续焊很多次,会发烫,可能会导致焊穿。

网友C:
我就是这么干的,0.1,三层,每层点4点,控制好电流,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么干的,0.1,三层,每层点4点,控制好电流,很结实。

学习了,我第一次买镍铜片,也买了0.1mm的,感觉有点单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焊接前,洁厕灵棉签涂一下,焊锡也行

不懂就别乱说害人啊!!!!

网友:
这手艺很好啊!我做的都烧穿了,还不好看

网友:
叠加2层0.15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过流能力看截面,,很多电池都是镍片很厚,但是只有2个焊点,焊点比较结实比较粗, 你用薄的焊6个 ...

我这个是用三星40T做的,8.0,听劝,焊了4层0.15,这下心里安稳点了,感谢

网友:
过流面积越大,发热越小

网友:
可以的,B站有个up主做了详细测试,加焊一层镍片后过流能力加强,同样电流下镍片发热显著降低

网友:
这么六,我的点焊最大也就是0.2的铝镍,开最大点大单体还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就别乱说害人啊!!!!

18650 焊锡控制好温度和时间完全没问题,至于你说的内阻增大那也是几率性问题,你可以找一个电池试试,锡焊前后的阻值变化。
总结下
  如果说只是维修玩具小电器这些锡焊没啥问题(控制好温度和时间), 电池包这些追求一致性的,尽量避免锡焊!

网友:
怕你焊不住吧

网友:
也是个办法!

网友:
可以叠起来,有效果

网友:
我也在苦恼这个事,diy的点焊机,买了0.2和0.15的纯镍片,干不动,浪费40多。之前买的镀镍钢带到是可以焊,可是又不想用那个,大有经常出力的电锤,总想电流搞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前,洁厕灵棉签涂一下,焊锡也行

危险毛线,我烙铁组了七八块21v电池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