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欧万HDS120 这个示波表能不能校准

楼主(2024-10-18):
最近把702S卖了,没有个示波表不方便,虽然用的不多,我顶多测修个开关电源1M带宽也够用了,看了不会修老板HDS120不错,双11有优惠,就是不知道,这个表能不能校准,买过的坛友来说说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我也不知道,等楼下大神回复你;如果没有校准的电位器,有误差怎么办,返厂维修吗?我看厂家不会那么傻。

网友A:
你这示波表与702有何差别

网友:
开关电源1M带宽

网友:
没玩过这种高档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示波表与702有何差别

702玩够了不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示波表与702有何差别

702 不能显示电流波形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买了个703S

网友:
买,一包烟钱,不行再卖了,电工表,示波器这功能是赠送。别当回事。

楼主:
召唤不会修老板

网友B:
为啥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校准?

以我的那套电阻为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我的那套电阻为准

校准上瘾了,这是病得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上瘾了,这是病得治啊。。。

修老板120有24C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上瘾了,这是病得治啊。。。

你不是也有套校准电阻吗,我买的那套电阻就是学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是也有套校准电阻吗,我买的那套电阻就是学你的。。。

低端表纠结校准意义不大。性能指标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老板120有24C芯片吧

背面没有,正面有没有不清楚,正面没拆开看过

网友:
买的时候测试和现在测试对比,室温变化大概10度。即便能校准,意义何在?没法较真,但又不影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