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来个论坛首拆,德力西全自动超大彩屏万用表DLY-0802B。

楼主(2024-10-18):
这几天又折腾一个表,德力西的DLY-0802B,收到的时候是好的,想拆开清理一下,谁知道不小心手一滑,屏幕掉地上了,目前屏幕碎裂,已经残废。

拆开让大家看看吧,这个表一共有4个芯片,其中U1盲猜应该是0660系列的(有点不确定是因为没有晶振),旁边U2是24C02,U3是一个看不到丝印的5脚芯片,U4是硬封芯片也没有丝印。整个电路板看起来中规中矩,有点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要用一个信号继电器HFD31,有没有大神科普一下!
还有一个亮点是,供电居然是一节电池,1.5v貌似很友好啊。

网友A:
1.5V要升压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要升压使用吧

应该是的,看到一个电感线圈,估计是升压用的。

网友:
这个表一共有4个芯片

网友:
还带指纹开机。

网友:
万用表也越来越豪华了

网友B:
如果摔一下屏就碎,那这玩意别说作为测量工具了,恐怕连玩具都够不上。

网友C:
整的挺高级,就不知道性能和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的挺高级,就不知道性能和稳定性如何。

那肯定不行啊   不然要福禄克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摔一下屏就碎,那这玩意别说作为测量工具了,恐怕连玩具都够不上。

嗯,是我没有说清楚,是拿下来液晶屏清理的时候,液晶屏玻璃掉在地上了。

楼主:
这个没有拍清楚,是led照明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拍清楚,是led照明灯

大师兄说是指纹,我说是摄像头

网友D:
可惜了,0660好像有内置晶振的

楼主:
不知道呢,网上查了一下目前售价大概150-200之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了,0660好像有内置晶振的

谢指导,又学习到新知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指导,又学习到新知识了

继电器应该是电压与电阻二极管频率电容档切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应该是电压与电阻二极管频率电容档切换用的

谢谢指点。

网友:
福禄克的低端表也不行,测电阻好像要充电一样的,那个阻值慢慢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