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店老板日邦64V6A锂电池充电器改激活器+50Ah小米充电宝

楼主(2024-10-18):
修车店老板的故事好久没更新了,今日委托我帮他修一个激活饿死电池的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也是我之前帮他用普通充电器改的,但是近期炸鸡了。

我说炸鸡了就别修了,拿一个好的过来我再改一次,托人给我带来了。

拿到之后检查了一下,高压套件基本炸完了,保险管,芯片,MOS管,取样电阻

光耦这边看起来没啥问题,次级加了可调电阻,可以调节输出截至电压,电流也给限制到3A,相当于降功率了。

螺丝柱有断裂,估计摔过

防倒灌二极管D17引脚有过热

坏掉的元件都拆下来了,修车店老板自己加了表头

接12V电瓶测了一下,表头是好的

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论坛有很多资料,两个辅助电源,然后改TL431取样电阻调电压,
改LM358运放参考电压调电流,就不细说了。

次级辅助电源烧了,整流二极管击穿,从上面的旧板子拆一个换上

给次级运放供电的,11.8V也够用了

上次也是拿日邦的同款充电器改的,板子布局一模一样

正面有点不一样,电路应该是一样的

按照之前的焊点把两个辅助电源焊上,

绝缘之后塞进缝隙,正常亮灯

空载输出电压

给单节12V电瓶充电正常,一般60V锂电池饿死之后电压过低,充电器就不能充电了,必须用可调电源去激活。
有了这个充电器,就能对低压电池直接充电了,修车店的需求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最后收工

旧版子也拆一些元件,剩下的丢垃圾桶

这个50AH的电芯也是修车店老板之前给的,我加了小米的充电宝板子,给鱼缸气泵用,电芯820g,148*28*95mm,
最近USB口把拉脱了,需要修一下。

一开始是外壳脱焊,后来是整个外壳被拉出来了

外壳镀锡之后补焊4个点,这次是不会再坏了吧,这板子竟然还有QC快充呢

网友A:
有好资源啊!!

网友B:
那么大的变压器也扔了吗?

网友:
那么多图,看得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大的变压器也扔了吗?

这种留着没啥用啊,修车店老板那里一间屋子都堆满了这种坏的充电器,少说也有千把个,卖废品都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资源啊!!

瞎折腾,哈哈哈

网友C:
变压器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D:
丢了没事,楼主随时去隔壁拿几个来玩玩

网友E:
自从和修车铺老板分开之后,维尼老板的故事就少了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应该是好的吧

变压器一般很难坏,这种低端充电器,把高压套件换一遍基本就修好了,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丢了没事,楼主随时去隔壁拿几个来玩玩

越来越忙,没时间搞这些了,这次江湖救急

网友F:
有个疑问,之前改的可调,没装表头吗?没表头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从和修车铺老板分开之后,维尼老板的故事就少了很多了

哈哈哈,各自奔前程啊,修车店业务越做越大。
牛马继续搬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疑问,之前改的可调,没装表头吗?没表头怎么用?

之前那个旋钮调节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接上调好就行了,材料都是自己搭进去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留着没啥用啊,修车店老板那里一间屋子都堆满了这种坏的充电器,少说也有千把个,卖废品都嫌麻烦。 ...

里面有不少铜呢吧?

网友:
辅助电源的绝缘还要考虑在里面晃动

网友:
坏这么多器件,差不多相当于重新组装了一个,楼主厉害。

网友:
有点儿不明白了,既然是修车铺老板,为啥自己铺子连充电器都不会修?连充电器都修不了为啥叫修车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不少铜呢吧?

其实都是铝线,我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