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老东芝CF卡 短接哪两个脚才能量产?

楼主(2024-10-18):
开卡工具能认到31m,想问一下大佬们这个情况要短接哪两个脚,怎么解决?

网友:
没玩过,也没见过,高手上

网友:
这个有难度,等大佬来解惑吧。

网友:
把颗粒吹下来搞个u盘吧

网友A:
感觉就那4个金属点位互相都试一下

网友B:
我之前拆过一个东芝的cf卡也是7ddj,没找到固件就放弃了……

网友:
CF卡好遥远的名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那4个金属点位互相都试一下

你说的有道理 我试试去

网友(2025-02-05):
工具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东芝主控是啥马甲?

网友:
有没有可用工具啊

网友(2025-03-24):
工具能认31M就ROM模式,这是掉固件了直接开卡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拆过一个东芝的cf卡也是7ddj,没找到固件就放弃了……

你拆的CF卡板子还在不 求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拆的CF卡板子还在不 求送。

无外壳,部分空焊盘掉点,工具能认31M
邮费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外壳,部分空焊盘掉点,工具能认31M
邮费价

要啊,具体看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