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拆解

楼主(2024-10-18):
      小外甥女抱怨说小米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屏幕的笑脸变成哭脸了,追问才知道放水盆里又捞出后变的!赶紧拆开看看进水情况如何,还好没啥问题!

网友:
几块钱买过3个

网友:
进水湿度超标所以变成哭脸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显示还算准确。

网友:
这个电池可以用多少时间

网友:
怎么搞到的  那么便宜啊

网友A:
蓝牙功能怎么用?

网友:
这个小温度计挺好的,家里安装了三个,需要配合中枢网关等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功能怎么用?

家里有有蓝牙网关就可以连接到网关,比如带蓝牙网关的小爱音箱PLAY增强版,然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米家APP查看,并可以跟其他设备联动。

网友B:
和老哥同款,不过没放水盆里

网友:
小米产业连真广,听说姨码巾也准备上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老哥同款,不过没放水盆里

这款老版本固件还能刷机,能显示时间和电量、提高刷新率等等,新固件封堵了漏洞刷不了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款老版本固件还能刷机,能显示时间和电量、提高刷新率等等,新固件封堵了漏洞刷不了机了 ...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用过多个,连接蓝牙网关,挺好用的

网友:
再买个新的吧!!!

网友:
有个得力的外观有点类似,不带蓝牙,小米的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是的,利用了蓝牙漏洞

网友:
最可惜用了2032电池了,如果是内置锂电池就好多了

网友:
显示还算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