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LM399H的预热时间一般是多久?

楼主(2024-10-18):
如题,坛友大神们好我想知道一个10多年的LM399H(国办的)几个问题

1、    一般预热多久输出值就可以达到基本精度?预热时间和它的寿命时间有关系吗?
2、    随着时间推移,基准值变化趋势啥模样的?
3、    多年后,基准值会一直变化吗?亦或是在一个范围内波动?

网友A:
应该会一直变化吧,不变adi 就发了,堪比茅台,库存结果越放越值钱

网友A:
隔壁瓦叔做的lm399基准时说过大概这样一句话“这个lm399是拆机的老货,所以电压只有6.95V”,不知道是从前批次的电压值低一点,还是会时间降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壁瓦叔做的lm399基准时说过大概这样一句话“这个lm399是拆机的老货,所以电压只有6.95V”,不知道是从前 ...

我之前也有个疑问,就是好像新的一般超过7V的多,老的就低于7V的多,不敢肯定这个现象,手里没几个399

网友:
不低于半个小时

网友B:
我感觉3分钟就稳定没什么变化了。5分钟肯定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3分钟就稳定没什么变化了。5分钟肯定足够

嗯,4位半表开机测量和预热30分钟测量好像看不出明显变化,高位表能明显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壁瓦叔做的lm399基准时说过大概这样一句话“这个lm399是拆机的老货,所以电压只有6.95V”,不知道是从前 ...

主要是批次,厂商不同, 电压就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3分钟就稳定没什么变化了。5分钟肯定足够

不够, 至少半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够, 至少半小时

管就那么大,冷态电流很大,保温点的环境,三四分钟加热基本上温度稳定了,观察加热电流,十多秒以后就不大了。

网友:
1:输出要达到 1~2ppm 的稳定精度,大约 30分钟左右。而且这个稳定时间与使用的年期有关。

网友:
2:使用年期越长,输出值一般会越小。

网友D:
3:老化会不断进行,输出值会一直在改变,只是变化速度会越来越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就那么大,冷态电流很大,保温点的环境,三四分钟加热基本上温度稳定了,观察加热电流,十多秒以后就不 ...

变化确实不大,但是要看用到什么场合, 如果需要ppm级精度, 那时间就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老化会不断进行,输出值会一直在改变,只是变化速度会越来越慢。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会一直变化吧,不变adi 就发了,堪比茅台,库存结果越放越值钱

库存的应该是比新的变化要小吧越老越香啊,不知道通电老化和自然老化的速度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存的应该是比新的变化要小吧越老越香啊,不知道通电老化和自然老化的速度是不是一样的。 ...

通电的老化会比较快

网友E:
自己搭的几个LM399基准来看,每次开机都需要十分钟左右,电压才能稳定到2个uV 内跳动,每次断电后开机,小数点后第六位的数值的稳定值可能会变化。可能用的旧器件的缘故,做好后这两三年测量,小数点后第五位基本没有变化,第六位会跟温度和开机变化,总体趋势是开始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搭的几个LM399基准来看,每次开机都需要十分钟左右,电压才能稳定到2个uV 内跳动,每次断电后开机,小 ...

谢谢您详细的回答,我也是发现15分钟左右一般不再有大幅度变化了~除了冷开机稳定慢一些,其它情况看来还是年头久的399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搭的几个LM399基准来看,每次开机都需要十分钟左右,电压才能稳定到2个uV 内跳动,每次断电后开机,小 ...

>每次断电后开机,小数点后第六位的数值的稳定值可能会变化。

这个得7位半才能测出来小数点后第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