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开卡总是提示坏块过多

楼主(2024-10-18):
想请教下各位大佬,开intel的颗粒需要配置啥,麻烦帮忙看看我这个软件配置对不对。用的是公版PCBA,VCCQ改成1.8V和1.2V都不行。土狗跳线焊上和去掉各种方法都试了也不行。难道真的是颗粒坏块太多没救了?

网友A:
CE全不全?缓存是不是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全不全?缓存是不是选错了?

CE是全的,缓存对的,1024M 如果错应该会卡25%吧。

网友B:
容量选择auto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选择auto试试看

容量选了Auto 结果开出一半。尴尬256G只开了125G

网友C:
要是我的话,就换两颗128M的或者单颗256M的缓存试试。你这用的是单颗1G的。2262EN的缓存设置跟46 58不一样,46 58都是大于等于就可以。但2262好像不是这样的。
像2262EN这样强悍的主控,只上256G的颗粒,有点浪费了。起码512G起吧。性能才能发挥出来。

网友D:
换一个板试试,我就发现过相同情况下坏块差异很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的话,就换两颗128M的或者单颗256M的缓存试试。你这用的是单颗1G的。2262EN的缓存设置跟46 58不一样 ...

嗯知道  主要是想先测试下能不能开,回头换个缓存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板试试,我就发现过相同情况下坏块差异很大过。

嗯 我有两个同样的板子 现象都差不多,就很尴尬了。再试试看是不是哪里不行

网友:
这个能上NW913么?

网友:
显示坏块多不一定真的坏块原因,2262有点玄